人机界面
PROFACE 弹出键盘的问题

楼主(2005-12-11):
感谢各位的赐教,特别是ac米兰!!!!!
使PROFACE时,使用U_tag标签制作弹出窗口或键盘时,不连PLC也使用不料,是不是呀?
是不是,可以不使用U标签,我是用的V7.1班的开发软件.如果不使用U_TAG,如何进行设置?

网友A:
使用模拟选项就可以。

网友B:
用其自带的弹出键盘就好了

楼主:
自带的键盘只能输入一个,键盘输入显示吗?
当有多个输入时,应该怎么办

网友C:
K与k组合使用

网友B:
作用和你做的U TAG一样,只不过你不能去改变键盘跳出的位置,对于输入比较下面的数字跑马灯会盖掉一部分键盘(除非不用跑马灯)但不影响使用.用U TAG会使人机反应变慢

楼主:
aaaaaaaaa,你好.
我试了试自带的弹出键盘,还挺好的,省了编程了.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键盘的编程方法呀,直接使用自带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自己编辑得在特殊时候会有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