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激光雕刻方面的高手吗,请进,望赐教

楼主(2005-12-11):
大家好:
我刚接触激光雕刻机,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在此请教大家。1.目前国产激光机大多采用CO2激光管,该管便宜,但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不知各位是否有同感,哪位知道有好的管子?2.多头的激光机有用分光镜的,不知是何原理,是不是分光后,每个雕刻头只有激光管功率的1/(多头数)了 ?3.国产激光机的机械精度太差,各轴的安装是不是就用眼来看看直不直准不准啊?

网友A:
2.多头的激光机有用分光镜的,不知是何原理,是不是分光后,每个雕刻头只有激光管功率的1/(多头数)了 ?

理论上是,但是实际上会有很大的衰减

楼主:
分光镜是何原理啊

网友B:
你是生产激光雕刻的还是使用者?? 好象对这个市场不是很了解啊!
据我了解,现在市场上的CO2管,只能在皮革,布匹等有机材料上打,而所有的金属和大多数的塑料产品只能用灯泵浦和半导体的.说国内产品不好??现在市场上很少有国外的产品哦,国内已经有作的很好的了.还是先了解一下吧!

楼主:
徐老师说的很好,CO2管的质量良莠不齐,有的管子用不了一个月就衰减的很厉害,有的就能用半年,衰减的慢。激光雕刻机多采用同步带传动,精度差(可能是我片面的想法,不知有没有精度高的同步带,300mm小于0.1mm),装配精度更差,一台机器切一个600*400的矩形差5mm多

网友C:
激光雕刻机虽然要求不是很高,‘切一个600*400的矩形差5mm多’差的也夸张了些!

楼主:
确实是小弟亲眼所见,要不由此推测厂家的机床是用眼看来装起来的呢

网友D:
我用过大族激光,凑和

网友E:
‘切一个600*400的矩形差5mm多’什么烂牌子?我的客户做的机器用来切刀模的,你觉得这样的精度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