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型的实现

楼主(2005-12-11):
我是个新手,想请教各位老师,在精度要求(0.5mm)以下的情况下,可否利用液压伺服系统使两油缸分别在X.Y轴上协同工作,走出连续的曲线,达到仿型的目的,(就像数控
车床一样).如果能,用哪些元件以及怎样实现.

网友A:
理论上也许可行,实际上没有见过。杨世祥老先生也许会有具体建议吧

网友B:
这用两套杨世祥老先生的数字缸(或伺服阀加油缸)加上位控制器很容易解决。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应用领域?哪种系统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C(2009-06-04):
使用液压伺服系统只有理论上实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样的系统的精度得不到保证么?

网友A:
"使用液压伺服系统只有理论上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有怎么一回事么?谁说现实中一定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