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工业平板电脑加组态软件 替代 触摸屏如何

楼主(2005-12-11):
请教:用工业平板电脑加组态软件 替代 触摸屏如何?

300M-800M 的嵌入式X86 工控主板,安装嵌入式的组态软件,成本控制在3000左右,能否替代传统的触摸屏,请各位给些意见,谢谢!

MSN: szsky99@hotmail.com

网友A:
当然可以,但3000。00做下来比较难!

楼主:
    3600是可以做出来的,关键是主板的成本控制,规格如下,如果做成通用产品进行推广不知道是否有市场,还请各位给些建议,谢谢!HTTP://www.ipc185.com

特性

   ◆ 8" VGA (640x480) 彩色TFT LCD display
   ◆ 内置板载NS Geode GX1 300MHz CPU
   ◆ 2个RS-232C 端口,其中1个可以设置成422/485端口
   ◆ 支持CompactFlashTM Type II 接口
   ◆ DiskOnChip接口
   ◆ 触摸屏

   CPU 板载NS Geode 300MHz CPU
   内存 128MB
   显示 8" VGA (640x480) 彩色TFT LCD
   以太网 Realtek RTL8139 10/100 Base-T
   I/O端口 1 x RS-232,1 x RS-232/422/485,,1个并口,键盘鼠标口
   存储设备 CF卡 或 硬盘
   USB口 双USB口(1个USB口用于触摸屏)
   电源 40W开关电源
   系统支持 MS DOS, Windows 98/SE, Windows NT4.0,Windows CE.NET(optional),LINUX

   环境
   工作温度 0℃-45℃
   工作湿度 10-90%@40℃, 无冷凝

   触摸屏
   类型 : 4芯 电阻式

网友B(2006-03-16):
386的组态软件有吗?没有吧!让客户用c开发不太可能吧

网友C:
可以替代,但成本高

网友D:
MCGS有嵌入式的组态软件,只是不单卖,昆仑通态的nTouch触摸屏就是用X86或者ARM主板,200M~800M CPU,操作系统为Windows CE.NET,6.4"/10.4"/15"三种大小规格的屏,要是3600能做出来的话,跟nTouch相比会有绝对的价格优势。

网友E:
是啊,如果普通的组态软件能够用上的话,那就够厉害了。会把触摸屏打垮拉。可是组态软件本身的价格都不低啊,3000块能买几个点的组态软件阿,很困难啊。

网友D:
前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说要搞什么组态软件开源,如果真的有组态软件开源了,组态软件不值钱了,这样方案的确可行。

网友F:
组态软件不值钱了就好了哦

网友G:
介绍一款HMI软件,该软件有强大的组态功能,丰富的图形库,比组态王还多!在相当场合可以用这款触摸屏代替工控机,欢迎交流。
   光洋电子(无锡)有限公司
 推出65000色TFT的触摸屏,本体带USB,以太网接口,支持远程通讯,软件带有离机模拟功能,界面十分人性化。
TFT彩色LCD,尺寸从5.6  8寸,10",12" 15"都有15寸是目前行业内最大的。65536色彩色
Ethernet 10M/100M自适应口(RJ-45)×1  声音输入输出     CF卡插槽
扩展I/O卡(本体可带模拟量输入/输出,或离散输入/输出)
冷阴极管(平均寿命:连续点灯50,000小时以上)
有它你可以:
1、普通的USB打印机电缆就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
2、直接用网线连接可以用来上传和下载触摸屏画面,可以通过串行口或以太网口与PLC通讯。
3、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可以先开发你的工程(软件免费提供),软件提供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功能,软件组态界面十分人性化。是目前最易上手的触摸屏软件。
4、利用语音报警功能。工程设计更具特色,软件中支持了WAV格式的文件,所需要的语音只能用电脑的录音功能即可获得,工程模拟时可以听出效果。
如果您遇到以下情况是更需要这种触摸屏:
5、同样或类似的组态画面,但下位PLC属不同品牌,经常要做同样的工作开发两套或几套组态画面。
   本触摸屏采用变量表的方式,可以用EXCEL导入或导出,你只需要在表格中更改一次画面所对应的变量即可。如果将改好的导出备份,下次同样的工程只要导入,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更改。
6、在PLC中的元器件分配出现改到时,要到触摸屏组态画中找到对应的元件进行更改,比较烦琐,有上面的功能,同样只要在变量表中改一次即可。
7、由于产品经常出口,需要对应不同的语言,要为不同语言开发(或更改)相同的工程。
   本软件在同一幅画面时,可以同时设定9种语言(目前版本4种更新中),只要在工程某画面上设置语言切换,立即显示你所需要的语言界面。
还有一个更好的窍门就是如果你用的PLC软件有元件器分配表(变量表)功能,可以导出的画(CSV,或EXCEL支持的格式)只要通过简单操作,即可导入的C-more 软件中,进行批量的变量登记软件。同样,相反可以将画面中的变量导出,导入到你的软件中。
8、为和给企业主和工程师带来更大的价值和舒适的工作,配合我们所提出的“相信有了我们,您的工作会更轻松!”我们的触摸屏带有强大的以太网功能,在不需要第三方软件或平台的情况下,触摸屏本身可以提供FTP,WEB服务。只要将触摸屏直接接入到以太网内,您不需要到现场就可以能过PC或手持PDA对屏幕内的工程进行更改,上传和下载。浏览远程屏幕中的任一幅画面。
9、触摸屏自带了E-mail功能,你可以在屏幕上设置你的E-MAIL地址,当有你需要了解的信息时,触摸屏会自动给您发送E-MAIL,可让你随时随地了解到的信息,(当手机支持3G后,这一功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无人职守的设备:街头自动售货机的应用)
10、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需要记录,我们本体提供大量的空间外,我们还提供了USB口,CF卡接口,你可以直接用USB存储器(U盘),CF进行容量的扩充,USB口同时支持USB设备的接入。
11、当然我们产品还有好多的优点……
如果感觉兴趣请到以下网址,你可以上去看看:http://c-more.automationdirect.com/                   中国网址:www.koyoele.com.cn

   你如果需要可以联系光洋电子销售部
  武汉办事处:027-87660756        13307183108    侯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