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铁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5-12-11):
铸铁的焊接一般用铸铁焊条保温处理.效果不很理想.用铜焊灌焊感觉效果不错.强度不错.请朋友门试一下效果.

网友A:
要开坡口吧?其实我还见过人家用废活塞环气焊,就是把活塞环当铜焊条用,也是铸铁焊接。焊剂也是硼砂。

网友B:
 其实铸铁的焊接
用不锈钢焊条焊好了

网友A:
不锈钢焊条是可以用来焊接铸铁,但不太牢固,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