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台机器上实现ABB-DCS

楼主(2005-12-11):
1 INTRODUCTION
1.1 ControlIT
1.2 Process Portal A
2 GENERAL SYSTEM PREPARATION
2.1 Software Requirements Installation
2.2.1 Disk and File System
2.2.2 Configuration of Virtual Memory
2.2.3 Network Settings
2.2.4 Deactivate the Power Save Function
2.2.5 Disabling Window Time Service for Clock Synchronization
2.3 Install Process Portal A
2.4 Install AC800M/C Connect
2.5 Install AC800M OPC Server
2.6 Install 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
2.6.1 Install 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
2.6.2 Memory Reservation
3 CREATE ASPECT SYSTEM
3.1 Setting a Unique Controller IP Address
3.2 Firmware Upgrade
3.2.1 Firmware Upgrade via Serial Line
3.2.2 Firmware Upgrade via Ethernet Network
3.2.3 Firmware Upgrade for CI830
3.2.4 Firmware Upgrade for CI840
3.3 Download Application Program to Controllers
3.4 Using FTP Server with OPC Server
3.5 Connect Controllers to the OPC Server
3.6 Create, Configure and Start the Process Portal A System
3.7 Check the Services Status
3.8 Add System Extension
3.9 Add Connectivity Server
3.10 Add Redundant Server
3.11 Add PPA Client
3.12 Mirroring
3.13 Configure OPC Data Access Provider
3.14 Configure History Source
3.15 Name Uploader
3.16 Configure Alarm & Event
3.17 Configure Affinity
3.18 Configure User Administration
4 Connection diagram

楼主:
以下是实际安装时候需要的光盘
====================================
I:Windows 2000安装以及DCS软件安装顺序以及所需光盘
基本软件包括
‧ Window 2000 Professional U.S. English version.
‧ Window 2000 Service Pack 3
‧ For the PC nodes including domain controller Win2K Advance Server is required.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with Service Pack 1
‧ Windows Installer 2.0
‧ DirectX 8.1 for Windows 2000
1:HP Restore Plus CD
2:Windows 2000 SP3 CD
以上两步为自动安装,只需要按照屏幕指示更换CD光盘就可以了
3:Install IE6.0 With SP1
必须安装IE6.0 SP1,而其他的比如DX8.1在SP3安装的时候就包含了
4:Nvidia nvs280.exe install Software
显卡驱动,当然如果在别的机器上装,以上4步可以不同
5:Northon Ghost2003 CD (include Ghost200 and Acrobat Reader 5.0.5
6:DO A GHOST FILE ONLY DISK C    (Named "Trianing Win2K Only")
7:VB for Process Graphics And Aspect Studio CD

8:Visual Studio 6.0 Service Pack 5(for VB6) CD
9:PPA Version 2.1/2 With SP1 CD
在安装的时候要注意选择Custom,将所有的组件都选上,比如Graphics builder等,否则可能无法实现DCS画面的编辑等,一定要注意。
10:for AC800M/C Version 3.2/8 CD
a)AC800M/C Connect
b)OPC Server for AC 800M/C
c)Control Builder M Professional 3.2
按以上顺序安装,当然可以修改路径也可以使用默认。

楼主:
以上是我在制作单台的ABB DCS系统的时候记录的文件
当然只是用于给同事们培训用的
接有AC800M/C 一个,CI854一个,CI840一套,AI895,AO895,DI810,DO820以及底座。AI.AO.DI.DO设备各一个

楼主(2006-01-12):
奇怪了,这么多的人需要ABB DCS的资料,居然这个帖子没人看?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上学习了。。。

网友A:
支持,非常详细,谢谢楼主!
建议加精!

网友B:
接有AC800M/C 一个,CI854一个,CI840一套,AI895,AO895,DI810,DO820以及底座。AI.AO.DI.DO设备各一个   !!!??????!!!

楼主:
z-j什么问题,这个只是用来学习和培训的而已
实际上使用的也不过是这个的放大版以及服务器版而已

网友C(2006-03-22):
哈哈索工你写的很好啊!!!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