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讨论使用气浮导轨或者直流有刷伺服的设备

楼主(2005-12-11):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三坐标测量机的案子,三轴采用大理石气浮导规,同步带轮传动,要求震动和噪声小,运动平稳,低速(8mm/s)无爬行,带宽3-6赫兹。

网友A:
精度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B:
用直流无刷伺服+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精度就可以保证

楼主:
TO:阿拉丁:
100毫米/秒时运动轨迹正负10丝没关系,可1——8毫米/秒时运行要绝对平稳,探针使用英国RENISHAW的,采点重复性小于正负3个当量/1000次;工作台尺寸:X,500mm,Y:500mm,Z:400mm.
TO:徐俊:
我初步考虑用直流有刷伺服电机,我担心无刷伺服低速会有抖动,影响重复性,该仪器除重复性外,速度200mm/s,加速度2G,别无特殊要求。

网友C:
“用直流无刷伺服+测速发电机反馈,速度精度就可以保证”
这个,速度精度可以保证,可是,这是测量机,要有位置反馈的,而且,速度精度到什么程度,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爬行?

“我担心无刷伺服低速会有抖动,影响重复性”
作为测量机,提到重复性,应该是测量数据的重复性,这个与电机有没有抖动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TO:刘老师
速度精度我是用规划速度曲线和实际速度位移曲线重合的偏差量,来作比较的,具体精确度我还真说不上来.
我选的是带测速发电机的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设置为电流模式光学尺接到控制卡据RENISHAW技术支持讲这样的接法低速性能比较好的,我的外语是个聋子,听老外讲话很费劲!
我不知道影响速度跟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
我还想请问如果采用数字式直流伺服驱动器去掉测速发电机将光学尺接到数字式直流伺服驱动器上,控制器发脉冲和方向信号;
这种接法与"直流伺服+测速发电机反馈+光学尺反馈到控制器"的接法,运动控制性能有哪些区别?
谢谢您!

网友C:
单纯提速度精度,这不是严重的问题,只是单纯保证速度精度,是否能够保证零速时绝对没有漂移?当然,把光栅尺接到控制器上,有了位置环,这也就不是问题了。

把光栅尺信号接到驱动器与接到控制器,其实没有很大区别,细节的区别取决于驱动器和控制卡的性能差异。不过对于测量机,这个差异好象就无所谓了。

网友A:
我的建议用直线电机,不知道这种方案沙边小李 是否考虑过?

网友C:
目前国内的测量机应该不是直线电机的应用范围吧,速度不高、负载不大,不要求定位精度。

楼主:
TO:阿拉丁
   在我在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时,也考虑到直线电机,它性能的确优良,加速快,精度高,0间隙,刚性非常好,但一看它的价格和稳升,我就沮丧了.
   我门做的测量机是用大理石做导轨的,如果局部发热的话,引起三轴不垂直且随时间变化,(超过4秒)测量误差成倍上升;
   后来我查到蔡司和莱茨的三坐标,以及三丰\海克司康,他们都是使用直流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工作于速度模式,对定位精度没有要求(0.1mm)之内,但恒速碰撞时速度波动绝对要在3%之内;
   昨天从武汉华工来了两位教授,讨论完毕之后,说"没有太大问题".单他们提出了,交流伺服分为两种:直流无刷和永磁同步.不知有何区别?我将开一新贴,请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D:
看得出阿拉丁是卖直线伺服的,哈哈,楼主已经讲拉要用气浮导轨(目前测量机首选)你让楼主用直线伺服,你准备怎么连接?
TO:沙边小李
    “直流伺服+测速发电机反馈+光学尺反馈到控制器”,你需要有一款很好的控制卡,你的控制精度,运动平稳性很大程度决定于你的控制卡的性能,但由于电机是由驱动器驱动的,所以,驱动器性能同样要求采用性能好的驱动器,这样,要求较高。
    “采用数字式直流伺服驱动器去掉测速发电机将光学尺接到数字式直流伺服驱动器上”你只需要有一款好的驱动器就可以完成你所需要的功能,这样你可以省去很多成本与调试的麻烦,不过这样的驱动器不多,还好我有,如果你愿意,可以与我联系,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电话:024-23286338  你也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了解,具体看美国COPLEY资料,这是一家专业做直流电机驱动器的公司,有专门为测量机配套使用的驱动器

楼主:
谢谢沈阳老宋的指点!

网友A:
沈阳老宋难道不知道,直线电机很多都是配气浮导轨的么?我不仅销售直线电机还有气浮,液浮导轨,根据直线电机的应用和要求选配导轨。
TO:沙边小李  我们的直线电机在正常工作时温度,根据负载的情况一般可以控制在25摄氏度内,直线电机的价格你可以把负载,加速度,速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等要求给我,我做个报价给你,多一种方案,多一种选择嘛!
你的气浮导轨是用什么类型的?我们不仅有气浮导轨,还有气浮垫。用在大理石上你也可以选气浮垫,价格低而且安装方便。

网友E:
在做气浮导轨的研究,呵呵,希望可以交流啊

楼主(2006-02-21):
hawkeast:
  你是做什么设备?
  我不懂气浮导轨,我公司有专门的人员研究这个东西,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和他们探讨;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和你讨论一下运动控制的问题;

网友F(2006-05-30):
大家好,我公司现在做一个检测设备,要用到,直线电机和气浮导轨,有这方面消息的留个资料或网页,谢谢大家

网友G(2011-01-07):
你好!LIMINGSOS;我公司是瑞士LINMOT直线电机及NEWWAY气浮导轨在中国的总代理;我们也有配套项目的技术支持;欢迎来电咨询!021-58811015,创岳自动化控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敝姓罗

网友H(2011-12-15):
可以考虑选用美国Glentek 直流有刷伺服和驱动,驱动可以考虑用线性放大器,低速无爬行。目前在三坐标测量机行业已取得初步成功。QQ 4070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