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西门子6RA70报警F067

楼主(2005-12-11):
最近我公司一台西门子6RA70调速器老是报警,严重影响生产,报警号是F067,查阅说明书解释是1整流器温度>允许的温度,2温度传感器错误,3冷却风扇损坏.逐步检查下来一一否定,1现在冬天气温只有5-8度左右,机箱内有空调降温,散热器是凉的.2查看R013参数,显示是6度,正常,说明传感器是好的.3两只风扇转动都很正常.
请熟悉6RA70的朋友分析一下,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A:
兄弟在哪里? 好像我原来碰到过这个问题
还是检查下那两根温度传感器到板子上的插针连线 记得好像是0-10v直流信号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
不清楚的话也可以电话,qq联系 021-52841475 28063435
另附:我公司还备有6ra2818-6dv62的现货 大家有需要可联系:)
上海数捷电气有限公司 钱智彬

网友B:
遇到一回是风扇不转了,运行的时候风扇真的转吗,你要看仔细了,把风扇的线再插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