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现场问题.

楼主(2005-12-11):
各位大侠:
我现有一台富士PS11系列的变频器,110KW,应用于水泵.在起动瞬间和最后停止1HZ.在变频器和电机上有明显的刹车声音.各位能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A:
增加,加减速时间.

楼主:
老兄:不行啊!已经调到200秒了.

网友B:
检查停车模式!

网友C:
刹车电阻检查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看看以下参数
1,F09出厂0.1适当加大(小于2)
2,提高载频F26
减速时间不要太长。电机绝缘要好。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最后换了个变频器!

网友F:
to cs,你的问题前提条件太少了,不好回答呀!能讲细么?

网友G:
你把直流制动取消.F20~F22都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