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芯线和铝芯线的过流

楼主(2005-12-11):
请教各位:1.5mm--95mm的铜芯线和铝芯线最大过流分别是多少安。谢谢!

网友A:
最大过流是不是“载流量”?  如果是,每一本电工手册里面都有的.

网友B:
载流量相当于,电气元件的额定电流,过流相当于电气元件的分断能力 ;一般铝线的载流量要比铜线的高

网友C:
不同意BINGYUAN的看法,实际上楼主说的就是载流量,一般铝线的载流量要比铜线的高,好象不对。

网友D:
建议不要去想最大过流值,只要知道最大载流值就可以了。

网友E:
不能用最大的过流量,那是仅供参考的,铜线的过流量是铝线的1.29倍,我现在就是主攻电的.

网友B:
不好意思 ,确实是我说错了,铜线的载流量高!!!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