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出的问题

楼主(2005-12-12):
我从客户那里拿来了一套损坏的伺服电机,是意大利SBC的,驱动器用的是HPD35,经检查,是转子线圈坏,我们重新绕了,装上后,显示转子相位故障。电机上有如下10个接口:EXCT+(RESOLVER HIGH)、EXCT-(RESOLVER LOW)、SIN+(RESOLVER HIGH)、SIN-(RESOLVER LOW)、COS+(RESOLVER HIGH)、COS-(RESOLVER LOW)、PTC+、PTC、SHILD、GND。后面4个我知道它意思,前面的就不知道了。请问它们的意义?能否从它们的意义上判断出转子的绕线方式?因为我有一个好的转子可以参考。或者还用这电机,通过修改参数使它运转?哪里有这样的电机卖(新旧不限制)?0512-68289509 陈工 CXF9876@SOHU.COM

网友A:
你们自己修理伺服?那编码器的相位怎么办?还是算了吧,那个其他的去替代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