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

楼主(2005-12-12):
我有一台台安220V/1.5KW的变频器,出现如下现像,每天开机是电机不转,有转的现像,好像是少了一相,但是输入电机的电压三相是200V,没少相,30秒后,变频器保护OC-R保护,重复几次,电机就正常,请各位赐教.

网友A:
‘重复几次,电机就正常’——估计是电机已经转起来了?
查电源线,或者另并一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