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INTOUCH应用程序的窗口较多时,为了降低内存使用率运行时如何关闭一部分窗口呢?

楼主(2005-12-12):
请教邓版主: INTOUCH应用程序的窗口较多时,为了降低内存使用率运行时如何关闭一部分窗口呢?

网友A:
你可以在启动某一个窗口时建立脚本程序关闭一些后台窗口.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内部机制,
调用hide 虽关闭了显示,但不见得就释放了内存。

楼主:
那请问 suzhomail,有关闭功能的函数么>??

网友C(2010-05-11):
关注中,也想知道怎么关闭窗口

网友D:
保留菜单栏,在“文件”下关闭窗口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