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S7-200和哪种变频器连接比较好

楼主(2005-12-12):
我现在要要选择一款变频器.PLC是西门子的S7-200的CPU ,请问选用哪种的变频器比较好啊! 用于控制通风机呢.

网友A:
和200配合较好的当然是siemens自家的产品,主要是通讯控制时比较方便。

网友B:
通风机的控制很简单,开关量控制就可以,变频器就无所谓什么品牌了。我们公司的通风一般用ABB的,质量好一些。

网友C:
当然是西门子的好,方便

楼主:
可是小弟看了西门子的变频器说明了,好象没有660/1140V的啊 都是低压变频器

网友D:
用于控制通风机:SIEMENS 430 就是最合适选择了
440功能强大,但430专门用于风机类的.........

楼主:
但是SIEMENS 430 最高的电压等级是600V啊 都是低压变频器 我这里想用一个中压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