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接口简介--基础

楼主(2005-12-12):
感谢工控代表提供,工控网整理!

网友A(2008-01-07):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双绞线是什么?网线一般是双绞绞么?但是,我们工控人用的线往往就是屏蔽线,但和双绞线的要求差了很多。不明白。

网友B(2008-03-13):
RS485还是有一些弊端,如距离问题,干扰问题,风暴问题等,但解决还是有办法的,如用FL601,2108S等可以解决距离问题,2108S,2108YG可以解决干扰问题,用2115B可以解决风暴问题等,可以发邮件LHL168@126.com探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老小伙在 2008-1-7 22:56:00 发表的内容: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双绞线是什么?网线一般是双绞绞么?但是,我们工控人用的线往往就是屏蔽线,但和双绞线的要…
--------------------------------------------------------------------------------------------
双绞线,顾名思义就是两根线扭绞而成的线缆。
双绞线的范围很广,包括非屏蔽(UTP)、屏蔽型(STP、SSTP、FTP)、铠装屏蔽复合型(ASTP),网线是用量最大的双绞线品种之一(网线其实还包括同轴电缆),工业自动化领域常用的屏蔽双绞线电缆、铠装型双绞线电缆等都属于双绞线。
    按特性阻抗分,双绞线又分为100Ω、120Ω、150Ω等;按导体线径大小分,则有26AWG~16AWG等.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