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数字输入单元输入端子中的NC,CO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2-12):
OMRON数字输入单元输入端子中的NC,CO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NC端口是没有接线的,不能使用, COM 端口是公共端口.

网友B:
NC是方便接线用的的?!
COM是公共端,接电源负极?!

网友C:
补位用的,内部没有接线,就是空的。
COM是公共端
怎么用要看你的输入信号(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