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压缩机电缆

楼主(2005-12-12):
各位朋友,我用的制冷压缩机的功率275W,怎样选压缩机的电缆?

网友A:
功率275W,使用220V供电电流为1.25A.使用1.5平方电缆就可以

网友B(2007-08-20):
我们的制冷压缩机的功率28KW的,如何选择压缩机电缆啊??
先在这谢了,急用啊

网友C:
P=UI来计算

网友D:
220V的就用P=U*I计算。28KW的选择16平方的线就行

网友E:
16的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