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MOTOROLA 增强版G20和G24 EDGE模块即将上市

楼主(2005-12-12):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深圳广和通公司MOTOROLA GPRS模块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增强版的G20正式上市,G24 EDGE 模块也即将上市,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索取相关的参数材料
E-mail:pangchunlei@szght.com MSN:pangclei@hotmail.com
庞春雷0755-26520846

网友A:
庞工:
你好!我们现在使用G20开发一款产品,遇到下面一些问题:
1、
G20 TCP/IP传输数据,可以用域名替代IP吗?
例如:
AT+MIPOPEN=1,8087“192.168.0.11”8087,0
如何用域名替代IP?
2、
在调试G20时,经常AT+MIPCALL=1,“CMNET”无法连接,串口发送信息正确,只是电流上不去; 能够正常连接时,电流一般瞬间上升到很大数值,怎么样才能稳定电流?G20对电源有什么要求?
谢谢!

楼主:
1、G20目前不支持DNS,G24支持
2、G20电流需求比较大,电流最大时超过1.5A,请使用输出电流比较大的器件供电

网友A:
庞工:
上面问题得到解决,非常感谢你的指点,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在我通过G20连接服务器时,第一次可以很成功的连接,
可是当我在服务器端断开连接后,试图在次OPEN SOCKET时,
却非常困难,几乎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你们以前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
谢谢!

楼主:
宋工:
你可以尝试修改本地端口,考虑网络延时,建议重拨时间不要过快,留个几秒的间隔。或电话咨询我们的技术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