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控制

楼主(2005-12-12):
各位师傅好;我现在有一台松下的伺服驱动是利用拨码开关控制它的速度的 ,但现在调整拨码开关,速度还是没有变化,总是以一种速度运行.我想改变它的速度,需要修改什么参数.

网友A:
"利用拨码开关控制它的速度的"
要知道拨码开关到伺服放大器之间的所有接线,才有可能解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