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流量怎么算?

楼主(2005-12-12):
我打算用涡轮流量计测清水,涡轮流量计连到计算机上,当累积流量达到某一值后自动关掉电磁阀。假设是脉冲输出的话,如果知道脉冲数的话,怎么算累积流量?还有没有其它输出的形式能够更适合我的要求?

网友A:
那要看你需要什么输出形式,

网友B:
知道流量计的流量因数后,在计算机上对脉冲进行计数,根据流量因数计算就可以得到瞬时流量,然后对时间积分就可以得到累积流量了。

楼主:
不管什么形式都行的,只要在计算机中能够得到累积流量就行。流量因数是否是一个定值?能否再说的详细点或者给一个具体的公式啊,谢谢。

网友C:
某一时间段的累积流量是该时间段的总的脉冲数除以仪表系数.(每个仪表出厂时都有一个仪表系数.仪表系数的定义:每1立方体积流量经过仪表所产生的脉冲数)

网友D(2009-10-23):
那程序应该怎么设计呢  能否给个例子呢 duhuaiyu_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