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请教绯色GR47

楼主(2005-12-12):
郝先生您好:
是否这么认为,在我用AT*E2IPO=0,"主站IP地址",88 这个命令时,只是设置了对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所以上行没问题。但主站向我发送UDP数据时,发的UDP报文IP地址(我的IP地址绑定了)和端口号也是88。但是我的GR47模块本身的端口号是随机的,并不是88。所以我就收不到了?
如果是这样,是否有AT命令来设定我的GR47的端口号也是88。或者移动能否绑定我的端口号?
谢谢。

网友A:
UDP本身是无连接的协议;即使有流量发生其数据传输链路也会保持不了多久;
GR47的最新版本,r8可以将端口号绑定

楼主:
那么GM47 V5能否将端口号固定?如果能的话用什么AT命令呢?

网友A:
GM47rev5可以,但要将模块升级到最新版本,r8

楼主:
有可能一会我找个人和您电话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