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差压孔板流量计计量精度问题

楼主(2005-12-12):
   各位前辈,我公司因对外购买蒸汽,装了个差压孔板流量计,我想问下 引压管的位置摆放对计量精度有什么具体影响
   万分感谢

网友A:
影响特别大,两根引压管一定要水平、垂直位置都要一样。
孔板本来压损就比较大,量程比比较窄,再者存在生产工艺上的误差,所以安装时要尽可能地减少人为误差。

网友B:
现在就是不一样了啊

网友A:
老五※: 别瞎起哄,
不过还是要感谢您光临本论坛,
谢谢了啊 !

网友C:
换台流量计,选涡街的

网友A:
过热蒸汽温度过高的话,没法用涡街

楼主:
谢谢前辈提点

网友B:
前辈你好

网友B:
怎们学着潜水了

网友A:
我要少去人生论坛,主要在我的“流体论坛”里面深造,向大家学习,和大家交流,帮大家解惑... ...

网友B:
这个板快一直都是烟火不旺啊

网友D:
孔板流量计对携液的气体计量存在较大误差,计量结果虚高.所以最好你计量的蒸汽不会凝液.再一个,引压口的开孔位置是流量计厂家设计好的,应该没问题,引压管的安装还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引压管水平段最好向上倾斜到变送器,尽量避免引压管积液,引压管积液会引起差压测量误差.国外的 经验是避免90度弯角,而是采取两个120度角弯管.

楼主:
感谢孤狼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