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请教施耐德premium的上升沿和计数指令的用法

楼主(2005-12-12):
第一次使用施耐德的PLC,用到上升沿指令RE和计数器%C0,但发现上升沿指令不能正常工作,并不是知道通一个周期而适合普通ON一样动作。加计数器也不能对输入脉冲计数,在输入脉冲为高电平时计数器都在不停的计数,请问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指令?

楼主:
第一次使用施耐德的PLC,用到上升沿指令RE和计数器%C0,但发现上升沿指令不能正常工作,并不是只导通一个周期而是和普通ON/OFF一样动作。加计数器也不能对输入脉冲计数,在输入脉冲为高电平时计数器都在不停的计数,请问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指令?
关于计数器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计数器位于主程序里就没问题,如果是位于子程序里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主程序扫描一次调用子程序,在子程序里尽管计数器的输入端早已变成高电平,但仍然被当作出现上升沿跳变看待,这样扫描一次就会计一个数,从而导致连续计数。不信大家试试看。
对于RE,也就是-|P|-指令,至今不得其解。

网友A:
你好:
你说的过程未试过,但要产生计数脉冲不用P指令,也可用RS触发器指令/“或非”指令/时钟脉冲都可以产生标准方波。

楼主(2006-02-15):
问题已经解决。
主要是要产生知道同一个周期的信号必须先连接一个中间位,引用这个中间位才能达到目的,如果直接用(没有经过中间转换赋值)不能产生知道同一个周期的信号。

网友B:
长见识,, 如果没有实例工程学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空洞啊! 例如我现在就行迷茫往往只能是看别人程序晕死了。我应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