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与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12-12):
 ifix与欧姆龙plc通讯问题,ifix已经装了欧姆龙的驱动程序,但ifix不能从C200H上读取数据 请各位高手指教,是什么问题 ?IFIX怎么设置?还是OMRON的问题

网友A:
您采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可以现用cx或cpt测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是ifix中的参数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