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我现在想用一台"步进电机"+PLC,实现对圆的N等分,即分N次单方向旋转360度,我需采用"减速器"么?

楼主(2005-12-12):
我现在想用一台"步进电机"+PLC,实现对圆的N等分,即分N次单方向旋转360度,我需采用"减速器"么?

楼主:
比如N = 8-30,我是想搞个"滚针轴承保持架"的侧窗自动冲孔,"步进电机"转过一角度,冲床冲一次

网友A:
这个要考虑布距角和精度的问题。

楼主:
根据分度精度要求,分度误差为-0.10~+0.10度,步距角为0.09/0.18度

网友B:
按上述要求,最好采用细分,再考虑加机械减速器

网友:
根据你给出的参数计算不用减数器的误差是+0.06度,若用一个减数比为2的减数器误差是+0.015度。要考虑系统机械加工方面的精度损耗,你自己决定吧!

楼主:
"机械减速器"是什么?3Q

网友C:
机械减速器能起到增加工件,静态扭矩的好处,只要误差允许,可以的。步进电机的精度没问题,细分的控制器精度可以与伺服比美

楼主:
我应选用哪种“机械减速器”呢?价格大致多少?3Q

网友:
楼主啊,你这个分度盘根本不用plc,别提什么步进电机了,用台带分度功能的小伺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
选减速机主要看惯量和力矩了。。。还要考虑到工作转速。

网友E:
想配PLC,步进,减速机请咨询我,0755-33346382,提供台湾行星式减速机,绝对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想用PLC和步进电机来达到分度误差为-0.10~+0.10度, 很难实现,因其PLC与步进驱动器发收脉冲有误差(1-2脉冲)!

楼主:
左眼温柔:不用PLC如何进行数据输入?

网友G:
电气控制精度易,机械精度可不好说

网友:
你要用plc输入什么数据啦?等分值N?还是起停的逻辑?起停加减速时间?这些都可以在多功能的伺服驱动器里设定啦,如果要改规格就可以加个人机界面直接改参数。现在市场上这种伺服不要太多哦!
就目前的发展来说,除非你对扭矩有要求,就电气精度来说,仅靠伺服我觉得问题似乎不大,电机轴旋转一圈几百万个脉冲的精度够不够?光电传感技术的发展,这些已经是小菜一跌了。
做得再好的步进,德国百格拉的,他的精度有多少?
以上均是胡言乱语,说得不对请指出,千万不要砸鸡蛋啊,嘿嘿~~

网友D:
做得再好的步进,德国百格拉的,他的精度有多少?
回答:
百格拉的步进最高的话也是1圈1万个脉冲.

网友H:
采用步进电机驱动的普通数控分度头就可以.分度头内部是蜗轮/蜗杆结构,减速比较大,也许不需用细分的驱动器.工作时一个方向旋转可减少间隙误差.

网友I:
机械设计当中,象分度盘之类不需要高速运动的场合,通常都是采用大速比的蜗轮蜗杆或者带减速的电机.如此一来,精度又容易保证,电机的功率跟体积可以大大降低.

网友J:
单片机加拨盘开关加步进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K:
用分割器就好,控制容易又精确
0510-8264320-111 景

网友L:
liuZQ你好!
你所说的步进电机分度冲窗我两年前就搞过了,我有经验.愿意与你交流.不过这样搞好象成本太高,纯粹是为了提升公司形象而已,机械部分也很不容易保证精度.
如果有兴趣,请与我联系!chjhjc@126.com.最好是将联系电话发到我邮箱里.
我也是常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很多接触机会的,我相信!

楼主:
chjhjc:请回复我的邮件沙!

网友M:
配个减速机比较可靠

网友N(2006-01-13):
要实现这功能,从原理上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LIUZQ朋友的一些参数给得不很详细.我们都知道选择步进电机的主要考虑的是:
1:输出扭矩(一般要取30%左右的余量)
2:要求的工作速度、启动停止的频率(从LIUZQ朋友对于一个圆要N等分,可以看出分度的等数很高,所以该步进电机要求自启动频率高而且要额定转速也要高可选高速的步进马达)
3:还有一个是步进电机的转角分辨率.(提高分辨率的途径其可一可以选带细分的驱动器其主要特点是细分很容易改动,一般的细分的驱动器可以通过驱动器上的触发信号随机的改变如做到慢进快退;其二就是采用件速机,因为减速机的精度要保证在机械加工有很大的要求,一般的减速机做不到,但我曾用了一款步进电机可以配上双行星轮减速机对基本步距脚50倍细分,该减速机的正反转的齿间隙0.05°以下,当然要是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采用没有间隙的减速箱从而达到更高的精度和输出转矩)从LIUZQ朋友所说的单方向旋转360度,只要在电路中安置一个机械原点检出,每次启动时要区回原点,可以消除减速机的齿间隙,减速机根据要求的分度角度可以选用从3.6到100比的选择)
当然,用PLC 来控制是很容易实现的,很方便使用!
纯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希望大家多指教!
我联系电话:0769-84728489
           E-mail:hndaibo@sina.com

网友O:
同意jingdongjiang 的说法:
   分割器加普通电机。
其实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可参看《装配自动化〉书,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P:
可以用大齿轮传动,用PLC控制旋转角度即可.

网友Q(2006-02-26):
我做过很多PLC控制的分度器,精密度完全达到你的要求,任意等分的,我已用了150套多了.如有需要我可你你例子.有需要给我发邮件.XIONGQINGSHAN@163.COM

网友R:
这段时间我做过类似的机台。步进电机的精度几经很高,和它配套的驱动器 在加上PLC控制!一般来说可以考虑不用机械减速器!

网友S:
其他的我不大明白,但加个减速器就是多一级误差

网友T:
用分割器很好.如需改变等分数,可跟换同步带轮

网友U:
你可以用PLC在程序中实现 ,用连续脉冲的方式加上光电开关做为停止脉冲的输入即在可实现360的分段控制;;或是用 独立控制模式根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来确定 PLC内部的脉冲数或是频率数来实现步进电机的分段控制。

网友V:
可以用PLC在程序中实现 ,用连续脉冲的方式加上光电开关做为停止脉冲的输入即在可实现360的分段控制;;或是用 独立控制模式根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来确定 PLC内部的脉冲数或是频率数来实现步进电机的分段控制。我同意你的开发思路。

网友W:
请大家赐教: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时,所需的脉冲输出,PLC程序应怎样写,比如说我要15个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请知道的前辈用语句表在这里发表一下,谢谢!!!初接触步进电机请赐教!!!

网友X(2006-03-31):
估计还是凸轮好

网友Y(2010-03-31):
还是用数控伺服系统,价格高点有限。这样控制柔性好和机械设计简单。步进电机控制已经过时,一是误差大,二是掉步干废品

网友Z(2010-06-04):
引用 网友X:
关于估计还是凸轮好

我也是刚开始学啊 共同进步啊   高速处理脉冲指令plc都有,编程手册上面都有使用,如果要求不搞也可以用定时器的组合来输出脉冲,刚做了一个三菱的由于只是单方性启停用的plsy。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关于估计还是凸轮好

哥们 不好意思回错了!

网友Z:
带细分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AA:
见过有用伺服控制的。

网友AB:
可以用步进在加个棘轮,这样比较好。加减速机主要可以提高转矩。

网友AC:
24等分分割器多少钱啊

网友AD(2010-07-07):
以前见过一种设备就是用分割器做的。不过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AE:
深圳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redcyber.cn/,专业从事电机驱动和数控系统的研发应用、系统集成、设备改进、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欢迎来电咨询0755-33643784

网友AF:
这样的开环控制有累积误差,不如用力矩电机,控制简单,结构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