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通讯总是中断??

楼主(2005-12-12):
两台上位机互为热备,intouch8,可是其中一台动不动就与plc的通讯中断了,另一台没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说详细点:
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你用的i/o驱动程序是什么?

楼主:
施奈德Quantum plc 、 MB+ 、intouch ioserver。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mb+地址是不是有冲突的地方,另外你的mb+网线两端是否加了终端.

楼主:
地址肯定不冲突,终端也加了。呵呵
问题是以前很正常,最近才有这毛病的,而且另一台上位机没事,真是奇怪。
另外用MB+卡自带的检测程序检测,在不开MBPLUS和INTOUCH应用程序情况下没有问题。

网友A:
   你上位机的系统是什么?最近有没有对系统和其它软件做过升级或改动,有没有装杀毒软件。

楼主:
谢谢putao,上位机装的是win2000,前天刚重装了系统,还是这毛病,郁闷。
用mb+网卡自带的检测程序(MBX Demo)运行一天一夜都没问题。可是一启动应用程序几分钟通讯就断了。MBX Demo提示MB+网络读错误。
另外,怎么发图片啊~~~?

楼主:
putao 你好,多谢指教,我的邮箱是lkjie@sina.com。qq是5763600能邮件或qq联系么?

网友A:
你的mb+卡上有拨码开关你知道么?
它用来设内存地址的.
如何设地址,mb+卡随机说明书有详细说明.
你intouch的ioserver里也有一个地方是设这个内存地址的,二者必须要一至.
否则虽然mb+卡虽能正常工作,但也无法与intouch的ioserver通讯.
据我估计只有这种可能了!
我没有qq,我的新浪uc号是1169213373.

楼主:
putao你好,首先感谢你这么热心的帮助我,我希望你能把ioserver里设置地址的截图发到我邮箱(请原谅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呵呵),因为我不知道ioserver的设置内存地址在哪,是不是“设备管理器”-“网卡属性”-“set”里选的那个数字?这和你说的“ioserver里也有一个地方……”是不是一回事?我设置的是6。我们这有4组plc、2台上位机,以前就是设置的6,没问题的。拨码开关应该没有动过啊。

网友A:
我礼拜一给你回复.听你这么一说肯定是内存地址错误.因为你都不知道在哪设.我现在家里,modbusplus盘没在家,上班给你回复.

楼主:
ok putao,再次表示感谢。我也要是礼拜一上班。呵呵

网友A:
在mbplus ioserver 的cogfigure菜单下有个adapter card settings选项,选modify,弹出mbplus adapter card settings 对话框,网卡号下面的那个就是设内存基地址的,它要和你的拨吗开关设定一致.

楼主:
不好意思putao,我没有mb+卡随机说明书,希望您能给我拨码开关的说明好么?实在麻烦你,真的不好意思~~~~

网友A:
你先把mb+ioserver的内存基地址设为D000,然后下午下班后我教你如何把拨吗开关设为D000,因为说明书没在我这,我得去找.

楼主:
 adapter number 为0 memory base address不可用,另一台正常的上位机也是如此。我不知该怎么办了!

楼主:
你好putao,
memory base address是灰色的不可用,而且正常的那台上位机也是如此,里面没有数据。我也看到了帮助文件里的设置画面,确实有D000。
现在的问题是它能联上,只是一会儿就断了,IOserver界面上的数据由黑色变为红色。两台上位机从MB+网卡到intouch到ioserver的设置我都比较了,除了网卡的地址不同别的都一样。
我才接手不久,还是菜鸟,这么麻烦你真的不好意思,你那有MB+网络和网卡的中文资料么?能不能给我一份,英文看得实在头大,呵呵。
另外,前面忘了说了,这台机器上的Concept也不能连上PLC(在推出intouch的情况下)。

网友A:
   请查看一下你两台mb+网卡的拨吗开关位置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把不好使的那个网卡的拨吗开关位置调成和好使网卡的一样.
   我也没有中文说明书,只有英文的,而且没有电子版的.

网友A:
    或者你把好使的那个网卡换到不好使的这台试一下,如果好使了,还是说明问题在mb+网卡.

网友A:
"memory base address是灰色的不可用",把intouch退出就能用了.

楼主:
不行啊,把intouch退出也是不可用的,那太正常的机器里面就没有填数据,是空的。我们这得mb+卡是PCI-85(416NHM30030)Adapter。
我能用替代法试一下了。呵呵

网友A:
    在windows2000操作系统下,sa85卡自带的驱动程序可能会和intouch冲突.
    当初我用sa85和intouch通讯时,也是在windows2000操作系统下,但是并没有安装sa85的驱动程序.只是用sa-85卡上的拨码开关把内存基地址设为D000,然后在把modbus ioserver里的内存基地址也设为D000,根本不需要安装sa85自带的驱动程序,intouch就认了网卡,并且一切通讯都正常.
    注意:那个拨码开关特别重要,否则我也就不必再次废话了.
    这个拨码开关在你把sa85卡安装到计算机的插槽里以后就看不到了.
    因为拨码开关的位置不在卡的侧面,它是在卡的正面.
    也就是说它在卡正面的芯片附近,只有你把卡从计算机的插槽里拔下来,并且仔细找你才能发现它.
    所以不熟悉它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那么个狗屁拨玛开关.
    即使别人说有拨码开关你也不会注意,因为你没有用过,没有吃过它的苦头!"它所处的位置太不明显了","好象不该在那儿".)
    所以,3C天天天蓝:你看看你的sa85卡驱动程序版本是多少,因为制造sa85卡的施耐德都声明说“在Windows2000下安装SA85卡和Windows95/98下安装SA85卡的方法有所不同:……”,所以最好你就不要装它的驱动了.
    你总不能让施耐德自己说“其实你要是和intouch通讯,不装我们的驱动程序也一样……”那不是扇自己耳光么!?

网友A:
把你mbplus i/o server里每一项的详细设置都截图发到我邮箱里,要两台上位机的都截图,我帮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在topic设置里有问题呐.我的电邮sf5676000@sohu.com

网友A:
奥,对了,再把你两块pci-85卡的mb+地址号设置画面也截图发过来.

楼主:
邮件已发,请查收~~~!

楼主:
另外:pci-85的驱动版本是4.20.2.0,两台机器都是。
回头我再看看内存地址的设置,先把现在的问题搞清楚再说,呵呵

网友A:
把不好使的那台机器网卡:节点地址号从6改成16.

网友A:
    把好使的那台机器正常运行时ioserver运行记录画面截屏拷贝给我一份.
    目前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分析是mb+网上有地址号冲突的可能.

网友B:
哦,学到东西了

楼主:
putao我发了一个我这网卡的照片,请查收一下~~!

楼主:
“把好使的那台机器正常运行时ioserver运行记录画面”,应该有一张的,就是黑色字的那张吧。

网友A:
现在改过sa85卡节点地址号了没有?还是以前的情况么?

网友A:
 3C天天天蓝:你mb+网上除了四套plc,两台上位机还有别的设备没有?有没有其他别的节点?

楼主:
改后还是以前情况,没有其他别的节点了。

网友A:
    而且我看到你网卡的图片了,它是新出的pci85卡,并且已经不再有拨玛开关;的确是不需要设内存基地址。这样又排除了内存地址的因素.

网友A:
    不好使那台机器里,intouch的访问名是如何定义的,和另外一台有什么不一样的没有?
    能否截图发来?

楼主:
这两台机器使用的intouch应用程序是同一个,访问名应该也是一样的。不好意思,请问怎么看intouch的访问名。

楼主:
有问题的这台机器的权限是运行版,不能运行开发程序,怎么去看他的访问名。

网友A:
你没有开发钥匙么?
把开发钥匙复制一个,在你这台没有开发钥匙的机器装上就行了;但改完以后要把运行钥匙在装上.
另外你必须知道开发钥匙的日期.
我感觉你对intouch好象也是刚刚接触,没关系慢慢来.

网友A:
请问你的操作系统补丁是多少?sp3以上么?

楼主:
操作系统是sp3。
呵呵,我前几天曾经换过狗,看是不是狗的问题。运行机器上的应用程序是直接从开发机器上拷贝过来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这么认为的,不对之处还请指教)。
访问名列表里有6个galaxy、plc1、plc2、plc3、plc4、viewstream1。
其中galaxy里的设置是空的,
plc1、plc2、plc3、plc4设置是应用程序名:mbplus,主题名是plc*,使用协议是dde,“提示所有选项”选中。
viewstream1的设置是应用程序名:histdata,主题名:viewstream1,使用协议是dde,“提示所有选项”选中。
上述我没有提到的是没有设置。
另外,我把plc4从ioserver里删除后,那台机器可以正常通讯了。

网友A:
那你象你说的:看看是不是运行钥匙的问题.

楼主:
换过来后,那台机器还是这毛病(这时已经装的开发钥匙)。
顺便问一个问题,我如何知道钥匙的日期,这个日期有什么用?
谢谢~~!
为什么不见你上UC?呵呵~~

网友A:
把系统日期改为开发钥匙的日期才能开发啊.

楼主:
我们这得开发机器什么时间都可以开发阿!

网友A:
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了么?

楼主:
没有~~~~~,现在只能把plc4从运行机器ioserver删除,能正常用。

楼主:
会不会是plc4的设置有问题,正好和这台机器冲突(开发机器没问题),我该怎么去看plc4的设置情况呢?
运行机上安装着Concept2.5,也无法连接plc(所有的),真不知该怎么办了?还没有试着用本本去现场连接plc呢。哎~~很郁闷啊~~~

网友A:
我判断不是plc4的问题,因为另外一台上位机能读到它.怀疑还是intouch程序的问题.我猜是不是concept和intouch冲突啊,你把concept卸掉呢?

楼主:
没安装concept之前就这样的。这几天有点事情,没有上来,呵呵,圣诞过得如何?

网友A:
现在我也是黔驴技穷啦,光替你着急,帮不上忙啊

楼主:
问题慢慢再说吧,现在可以凑合着用,好赖还有一台正常的机器,这台机器除了没有plc4,别的还可以用。呵呵,真得很感谢你putao。
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A:
兄弟:等什么时候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提高提高啊!

网友A:
最近怎么没有你的消息了.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2006-01-15):
你好,putao,问题没有解决。最近比较忙,一直没上,呵呵。好在现在不影响使用,过了年,我准备装xp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