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三菱伺服J2S绝对位置系统不用电池能否工作?

楼主(2005-12-12):
我不需要停电后保持绝对位置数据的功能,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电池呢?
thanks!

网友A:
可以啊,增量的都没有电池啊

楼主:
增量当然可以啊,增量用不到绝对位置系统的吧。
我需要绝对位置。
我做了一个试验,三菱FX1N接三菱J2S(无电池,No.1参数设置成绝对位置系统),使用PLC的ABS(绝对位置读取)定位指令,经过元件监控,无法读出伺服的绝对位置数据。
此过程中伺服没有断电。但是有警告:无电池错误。
那么是我接线或PLC编程错了呢,还是没有电池即使不断电也不能使用伺服的绝对位置系统呢?
(ps:其它ZRN,PLSV,DRVI,DRVA四条定位指令运行正确)

网友B:
用电池的“绝对”编码器,那是假绝对真增量,你不用电池模式,它就只有增量脉冲输出,而你参数设置成用绝对模式,那要采的不是增量脉冲而是其“绝对”的串行信号,没电池,那个绝对串行恐怕也就没输出了。
真要用绝对的位置控制,还是要用真绝对的编码器(不是靠电池记忆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其实我在看J2S的说明书的时候,绝对位置系统一章有原理图,
其中伺服电机中的编码器是仅由伺服放大器中的电池供电的。
我当时怀疑没有电池是否就不能给该编码器供电,
打电话到三菱的800热线,答复是没有电池也可用绝对位置系统(但无掉电保持功能)。
后来我做试验却不行。
现在看来,是三菱的人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