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低速抖动问题

楼主(2005-12-12):
一台台达VFD-A 22KW变频器,10HZ以下电动机抖动,大于10HZ运转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低频波形差,或者载频较高。13775129929 储

网友B:
是不是低速负载过大造成转差增大.问一下.是什么负载?

网友C:
低速抖动我碰到过好多,基本上是驱动有点不平衡,也就是说驱动部份有元器件轻微漏电!

网友D:
低频转矩不够.

网友E:
监控电流大小.
低速可能力矩不够,
电流很大.接近额定值.
负载重.可能变频器容量选小了.
并且10HZ以下,不用变频电机,电机发热利害!
建议变频器选大些,或者选VFD-B系列,向量控制.

网友F:
可能是由于共振带引起,可改变载波频率,加输出电抗

网友G:
对的,是转矩不足引起的。改转矩参数

网友H:
明天之后说的很对,我同意.

网友I:
楼上老蔡说得很在行...

网友J:
低频力矩不足

网友B:
台达VFD-A 22KW变频器,10HZ以下电动机抖动.
台达的变频器性能是比较好的.不比国外的差.我不是推销变频器的.10HZ以下电动机抖动.不是变频器坏了或设置不当.就是负载重.请问是什么负载.

网友K:
查低频触发脉冲波形,波形不正常,查驱动电路,波形正常适当提高低频转矩

网友L:
负载过重

网友M:
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N: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不是负载重,也不是驱动板问题,情况是这样:
1。用的是普通电机。
2。用变频电机,但是在变频器设置中设置成了普通电机。
只要用变频电机,设置好变频器参数,就是1--2HZ也没问题。

网友J:
看一下电机的基频设置对了没有?

网友O:
检查驱动如光偶

网友P:
机械共振吧,跳转啊。

网友Q:
调节载波频率和转矩补偿两个参数,即可解决.

网友R(2006-08-05):
这种问题多半是光耦坏了,我遇到过几次,可供参考,呵呵

网友S:
1,可能输出缺相
2,低频谐波成分大

网友T:
调整参数U/F,提升电机低速运行的转矩,即可。

网友U(2008-09-03):
遇到了好几台了,怎么也解决不了,光耦都换了一遍,驱动也检查了,还是查不出来呀

那里有真正的高手呀,让台达修他们只是换板子,不尽心去修

网友V(2008-11-05):
恢复出厂参数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W:
觉的还是三相轻微不平衡,换驱动和驱动电路的小电解试试

网友X(2008-12-19):
低速抖动我碰到过好多,基本上是驱动有点不平衡,也就是说驱动部份有元器件轻微漏电!我也经常遇到

网友Y(2009-11-07):
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 电机抖动与电流互感器损坏有关吗,谢谢

网友Z:
先恢复出厂设置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看看IGBT驱动电路,如果没问题那就更换IGBT,一定可以

网友AA:
可能是低速轉矩不夠,如果用的矢量控制,有可能自學習不良,重新自學習,正確設置電機參數,如果變頻器到電機線纜過長也有可能造成低速下轉矩不足的情況

网友AB:
VFD-A啥时候矢量控制了

网友AC(2009-12-11):
对:学者1986 关于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 电机抖动与电流互感器损坏有关吗,谢谢
内容的回复:

没有关系。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关于VFD-A啥时候矢量控制了

VFD-A就是矢量控制的。现在都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