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剪板机,双油缸同步的实现!希望大虾进来指教!

楼主(2005-12-12):
刚接触液压,不怎么懂,请教大虾剪板机2个油缸,同步,怎么实现,有那些方法。
小弟先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上液压论坛上可以找到非常满意的答案,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并且比国外的水平高.

楼主:
下面引用由ysx317在 2005-12-12 22:47: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你上液压论坛上可以找到非常满意的答案,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并且比国外的水平高.
--------------------------------------------------------------------------------------------
能详细指教吗?谢谢!

网友B:
伺服油缸的双路同步纠偏,我们做的很多了,如你的剪板机,起重机,起闭机等双吊点同步纠偏。
不知道你对精度的要求还有机械的安装方式要求怎样。
具体问题可以来电沟通。
021-32031167转20分机
E-mail:yoohy0118@163.com

网友C:
摆式剪板机靠刀架强制同步,闸式剪板机靠串联油缸同步,gnmddwhf@yahoo.com.cn

网友A:
双缸同步的最好方法是数字缸同步或数字式电调阀同步,这两种技术都可上液压论坛找到答案和标准产品。或者上www.aeme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