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ABB主从通讯故障

楼主(2005-12-12):
   ACS800标准应用程序7.X用于主从通讯,报comm modnle (7510)主从通讯故障.故障出现频率1--2星期。

网友A:
可以从抗干扰的角度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检查过了,是光纤通讯,只用二通道做主从,其他通道都未激活。掉电后故障消失,又要等一两个星期才会在报故障。

网友B:
有时主机不开,就开从机会报故障,
有启动的连锁吗?

网友C:
将关于通讯延时时间的参数改大一点。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D:
应该用RDCU-02

网友E:
我赞成将通讯延时时间改长点,然后把这个故障通过3018把它关掉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F:
ACS800  通讯5S,不敢关3018,危险设备,时间不能长,四台都是RDCU-02,运行中出故障,1-2周一次,掉电后从新上电运行正常。

网友F:
通讯5S,不敢屏蔽此故障

网友G:
连接口是否有氧化、碳化、灰尘、松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