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

楼主(2005-12-12):
有哪位老师有关于感应加热原理的资料,我们用的是德国SMS公司的24KHZ的感应加热炉,谢谢大家。

网友A:
发错地方了,去电炉网。。。。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超音波加热炉!

网友B:
我用的超音波是将220V、50HZ或60HZ转变为20KHZ高压电能,利用振动子转变为机械能。如此之机械振动,经由传动子、焊头传至加工物,并利用空气压力以产生工件表面之摩擦效用。
振动和传动子装置内、外接焊头、利用气压系统和控制回路,在事先设定之条件下升降。以完成操作程序。
不知是否对你有用?

网友C(2006-05-02):
 以打火锅的电磁炉为例,先把50HZ电源变成高频电源,电流流过电磁炉里面的线圈就有磁场产生,当你把金属锅放在上面,锅底就会有感应涡流产生,所以就会产生热量,频率越高功率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