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过PCI9111HR的双缓冲模式采集

楼主(2005-12-12):
用的是ADLINK的PCI9111HR,但是附带的双缓冲例程无法使用,自己编写的也不行,一启动就死机,请问有没有谁用过,项目着急要用,以前又没有经验,还请各位帮忙。主要是下面这段可能有问题
     do {
        do {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card, &halfReady, &fStop);
        } while (!halfReady&&!fStop);///始终无法检测到halfReady置1跳出循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card, NULL);
        printf("input 's' to stop!\n");
        scanf("%c",&flag);
        //transfer to file
    if (flag=='s')
            fStop=1;

        count += (read_count / 2);
        printf("%d\r", count);
        printf("half is Ready!");
    } while(!fStop);
    AI_AsyncClear(card, &count1);

网友A:
你设置的缓存是否够大?用PCI config程序将其设为256K,另外Number of scan 要为1024的整数倍,最小为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