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理论的一点疑惑?

楼主(2005-12-12):
兄弟我闲着无聊,找了一个温控器测量三极管的截止和饱和状态,经测量与理论有差异,三极管为9012,PNP型,采用负极供电,电源为17VDC,正表笔接电源正极(公共地),三极管截止状态:Vc=17V,Vb=-3.49V,Ve=0V。饱和状态:Vc=0.13V,Vb=0.74V,Ve=oV,Vec=0.13V;Vb>Ve,Vb>Vc. 而理论上的截止状态:V=-V,(实测V=V,不是V=-V)饱和状态:Vb<Ve,Vb<Vc,Vec=0.2V(与实测Vb>Ve,Vb>Vc相反,Vec=0.13V(用另一块万用表测量也是0。13V,不是0。2V)请教为何这样?
另一个问题是,交流电经过桥式整流后的电压一般为0。9倍,手机的座式充电器大家都熟悉吧,查阅资料手机的座式充电器开关电路,220V的交流电经过桥式整流后的电压为300VDC,桥式整流能升压?
以上两个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1

网友A:
9012是塑封小功率管.测各状态要用仪器(限制电流).书上的资料正确.
整流.滤波.稳压.书上的资料很多.整流0.9. 滤波.理论上电容足够大.可以达到峰值电压.你测的是滤波后的电压.

网友B:
全桥整流,经过滤波的直流电压大约是交流电压的1.44倍。

网友C:
我现在学习的交直交,整流逆变,我真是有些害怕接触那些电容、电抗,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
  全桥整流,经过滤波的直流电压大约是交流电压的1.44倍。我知道,这是空载电压,带负载后电压降至1—1。2倍。  但没有滤波电容!!!,电路是这样, 220V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后,全桥整流正极输出—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上端—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下端—13003的集电极—13003的发射极—12欧的发射极电阻—全桥整流负极。  全桥整流正极—330欧的电阻—13003的基极。没有滤波电容!!!。  资料上怎么说有近300VDC???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手机的座式充电器大家都有用,有兴起的打开看看!!!!!

网友D:
to 大家是朋友:理论上电容足够大.可以达到峰值电压~~你能给我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我不是太清楚!!谢谢了!!
你说整流是0.9~`那半波是不是0.45啊??

网友E:
全桥整流,经过滤波的直流电压大约是交流电压的1.44倍。我知道,这是空载电压,带负载后电压降至1—1。2倍。  但没有滤波电容!!!,电路是这样, 220V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后,全桥整流正极输出—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上端—全桥整流,经过滤波的直流电压大约是交流电压的1.44倍。我知道,这是空载电压,带负载后电压降至1—1。2倍。  但没有滤波电容!!!,电路是这样, 220V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后,全桥整流正极输出—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上端—高频变压器的初级下端—13003的集电极—13003的发射极—12欧的发射极电阻—全桥整流负极。  全桥整流正极—330欧的电阻—13003的基极。没有滤波电容!!!。  资料上怎么说有近300VDC???百思不得其解!
    那么请问,高频变压器的次级以后的电路呢?其等效阻抗要是折算到初级又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高频变压器的次级以后好象和低频不一样.我见过的好象都是半波整流.可能是因为频率高.输出波动就小.滤波电容非常重要.理解的不一定正确.还请各位朋友讨论.

网友B:
只要负载不超出变压器的额定负载,有足够的滤波电容,理论上是没有压降的。 你所说的全桥整流后的那个0.9不是指交流电压220的0.9,而是220V电压的等效直流电压的0.9倍。理论上220V交流的直流等效电压是316V。整流滤波后的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数值的。

网友F:
经过整流的直流电一般都要滤波的,否则它的波形就不够平滑,影响电源质量.(不考虑波形的除外)

网友G:
全桥整流为0。9倍,加上滤波电容为1。2倍,空载电压更高。
半桥为0。45倍,加上电容空载和全桥整流电压几乎相同,大家多看点书吧!

网友H:
遍体鳞伤:
    "理论上220V交流的直流等效电压是316V"这句话我无法理
解,不知是那本书上的理论,望不吝指教。我所知道的是一般所讲220V交流即是指交流电的有效值(所谓交流电的有效值,即效于直流电的发热效应。)而它的峰值=220×2√约等于311V

网友H:
回答楼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做的结果是正确的,只不过是你理解错了。
   你测量时是正表笔接正极(公共地),因此负表笔所到之处测到的电压皆为负值。而你把它们都看成正值,结论当然就错了。
   第二个问题: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了,我就不噜嗉了.

楼主:
回 请教乐此不疲:公共极为负极的时候,(大多数的电子电路都是负极为公共极)不是万用表的负表笔接公共极吗?怎么公共极是正极的时候还是万用表的负表笔接公共极?(此时公共极不是变成正极了吗)小弟有的不明白!!!!请指点!!
谢谢各位的看法,小弟我搞错了一件事,变压器不是高频的,是开关变压器,向各位道歉,
电路是这样, 220V交流电经全桥整流后,全桥整流正极输出—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上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下端—13003的集电极—13003的发射极—12欧的发射极电阻—全桥整流负极。  全桥整流正极—330欧的电阻—13003的基极。没有滤波电容!!!。
  小弟愚昧,还是没有懂220VAC怎么变成300VDC?

楼主:
   最好是: 手机的座式充电器大家都有用,有兴起的打开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大虾的意见,小弟都糊涂了,不知道谁的正确。谢谢!!!!

网友E:
to 伊夜青
    第一个问题的疑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控温器的PNP三极管集电极负载是纯电阻吗?如果是纯电阻的话,你遇到的理论和测量的差异,不但你百思不得其解,感到疑惑,而且我也感到疑惑,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是继电器线圈或其它感性负载的话,这个现象不难理解,可能是自感电势在起作用。最好能看到具体电路,和测量的示意图,否则,谈论的问题很可能岔道。
    第二个问题:全桥整流正极—330欧的电阻—13003的基极。没有滤波电容!!!。但是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后面是由整流电路和滤波电容组成,把次级电路的电容折算到初级可等效为桥式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其电压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要达到交流电220V的最大值310V。

网友H:
 伊夜青:
正极是共公点时,当然是正表笔接公共点,但是这时你量出来的电量都应该加负号才对啊!因为既然正极是公共点,难到电路中还有比正还要正的电量存在?这样解释还不清楚,我就无能为了。
第二个问题:220v是指的有效值,它的峰值是311v,整流后其脉动直流电的峰值是311,在高频时(开关电源都先变成高频再整流)加一个不太大的电容就可以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峰值上(当然不能是很重的负载)

楼主:
感谢LIYINWU,乐此不疲的回复,
LIYINWU你那不是有挤塑机,加热部分有温控器吧,你打开一个看看,动手测量一下就知道了。集电极负载是继电器。
乐此不疲,原来是这样,谢谢
祝你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