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流正常却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12-12):
三肯IPF-220K变频器拖一台220KW电动机,运行45HZ,电流330A左右,三相平衡,电机却发热严重.检查散热风扇和风道都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风道没有形成空气对流

网友B:
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吗?比如功率因数什么的。

网友C:
电机如果有拆装过的话,有好大影响的.

网友D:
你检查周围环境了吗?

网友E:
变频器正常吗?还是修过以后出现的

网友F:
载波有没有调整.输出波形不平滑.干扰大.会造成电机发热

网友G:
电极对地寄生电容较大,漏电流就大,铜损,铁损就大,所以发热就大,如果严重,就加个输出电抗器

网友H:
把载波频率调小一点
电机电线短一点

网友I:
载波频率调低点,加装输出电抗器会有好转。

网友J:
电流330A是输入测的电流还是输出测的电流?CD006的值是50HZ吗?

网友K:
 721005:说的对,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