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信号传输的最远距离,谢谢各位

楼主(2005-12-12):
(无正文)

网友A:
 PT100信号传输的最远距离取于她的线路电阻(三线制每根线的电阻要≤5Ω)一般传输的最远距离要大于1000M最好使用温度变送器线路总电阻一般都超过500Ω已上.

网友B:
用温度变送器啊

网友C:
越近越好。需要把温度信号远距离传输时,只能采用加变送器或者仪表带通讯。

网友D:
单线路电阻不要超过5欧姆就可以使用

网友E:
  从测量原理来讲距离长短没有什么限制,如果是长距离测量的话,要计算线路阻抗+热电阻值(在0度时)与另外桥臂上的三个锰铜电阻值相等即可,要限制的是流过热电阻的电流小于5mA。

网友F(2006-07-17):
pt100采用三线制,任意长距离都可以,成本低,就是电桥不同.专利!

网友G:
如果需要长距离,最好使用四线制,这样一来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F(2006-08-17):
我的设计可以不受长度限制
现在不能公开

网友H:
只要单根引线的最大电阻不超过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