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系列PLC如何用RS485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

楼主(2005-12-12):
三菱FX系列PLC,用485-BD扩展板实现与上位机的通信?
因为通用组态软件如组态王、力控都有内置的驱动,但是我现在的上位软件驱动是按协议分的,如Modbus、DNP、IEC101\103,现在如果我想用Modbus协议与PLC交换数据,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建议:用RS232转接口把上位机的RS232转为下位机的RS485就可以了

楼主:
硬件上我知道,用一个RS232/485的转换器就行了,但是协议上怎么实现啊?

网友B:
三菱好像不支持MODBUS一些哦!可能有扩展模块支持吧。我今天询问三菱的触摸屏是不支持MODBUS协议的。所以他的PLC不支持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C:
关注中,希望有高人能出来给予解答!

网友D:
用RS自由通讯,可以实现,只是编程比较麻烦,除PLC程序外,上位机还要自己编写接口程序。

网友E:
485通讯我做过,用组态软件很省事的,用485BD的模块和232转422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F:
扩展模块485BD的模块和232转422的模块就行了

网友(2020-05-09):
三菱Q系列PLC采用RS485

网友G:
自由口通信实现起来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