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急!!ABB恒压补水

楼主(2005-12-12):
ABB恒压补水
该设备原为: 补水泵—ABB变频闭环控制,
回水压力反馈为0~10V(压变)
循环泵—ABB变频闭环控制
供水-回水=压力反馈
回水压力反馈信号为一个压变,经隔离模块分为两路。后经改造将循环泵该为手动电位器调解,发现循环泵启动时回水压力反馈显示值下降近1/2。隔离模块输入.输出端电压都下降。循环泵给出停止命令后,回水压力反馈显示正常。
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

网友A:
不知是用变频器内置的PID调节还是外置的.不过PID调节要在现场反复调节.才能达到满意效果.发现问题.要仔细分析.不在现场.不好乱说.检查传感器或更换或检查线路接触电阻.

楼主:
变频器内置PID调节.变频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反馈0—10V对应变频器面板0-100%成正比。传感器在没起循环泵前反馈正常。所有接点都紧了一边。

网友A:
传感器离循环泵出口多远.有没有更换传感器试一下.不在现场.没有发言权.

楼主:
传感器安装在90度弯头上段,循环泵没给起车命令前反馈电压正常,给起车命令不加转数,反馈电压变化

网友B:
是不是压变的安装位置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