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500B直流调速系统问题?

楼主(2005-12-12):
我公司设备直流电动机使用了ABB DCS500B直流调速系统来驱动,但是从安装好后偶尔会出现速度给定(±10V)、RUN(运行信号)均未给的时候,驱动系统还有输出,导致我们设备误动作。那位高手可以帮我解释这个问题的原因,如何处理?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A:
你是带的什么设备?

网友B:
多数是干扰的问题,好好查查控制回路吧

网友C:
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去考虑:
1、首先要确定你所说的速度给定和运行信号均未给定时,到DCS500的接线端子上到底是不是也直的没有了这两个信号,如果你停止给定和运行信号但DCS500的接线端子上还有这两个信号就回去查线路吧;
2、如果速度给定和运行信号均没有问题,如果你这套设备有抱闸系统,那么你就好好检查你的抱闸系统的动作;
3、如果这个系统还有测速反馈,先把控制方式更改为EMF方式,看是否还有这种现象出现,如果没有这种现象出现就去换测速反馈系统吧;
4、以上几种情况都不是就有可能是DCS500本身的问题了,但这种可能只有1%

楼主:
我们使用的该变流器驱动两台DC220V 22KW直流电动机做正反回转.
这两天我对系统重新做了仔细检查.发现当系统工作时将急停点DI5摘掉,系统报出了急停故障,但依然不停车.将运行点(RUN)信号摘了依然不能停车.并且复位按钮也不起做用.请高手为我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D: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采用自由停车方式试试吧,如果真的是SDCS-CON2板坏的话,我这有备件,广州汇诚020-87341303董生

楼主:
请问一般欠电压检测参数最底限度可以设为多少?我们的设备现在设了50%,但只要与其他设备联动时就会发生主电源欠电压报警.是真正由于电网原因还是有其他什么可能原因?

网友E:
对上面欠压的问题,首先应该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和实际的进线电压值,另外最好能监测一下报警时的实际电压。如果监测到的实际电压都没有问题,那就要考虑电压检测板PIN板的问题了。

网友F(2006-01-16):
准备和运行允许都是用脉冲信号,所以你摘了也没用。

网友G:
可能没有做过优化运行

网友H:
你用的多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