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怪问题,哈,不是我问题多

楼主(2005-12-12):
丹佛斯2800的。1。5KW。上电后1分钟就无显示。有时是显一个0。指示灯亮,不会灭。每次都是上电后1分钟发生。已确定是控制板问题。开关电源一定好。放心。有朋友遇到吗?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换一下控制板就好了吗?

网友B:
更换控制卡

网友C:
可能是控制板或CPU板的问题!!!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1.5KW的,控制卡坏。三个指示灯亮,但是LED不显示。

楼主:
对,换一块是好的。一个指示灯亮。一分钟时间是好的。所有脚我都重新焊过。包括CPU脚。电容换过。故障依旧啊。真晕!

网友E:
程序拷一下试试

网友F:
更换主板吧!

网友G:
建议更换主板吧!

网友C:
你看看控制板上的光偶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H:
控制板可以软件刷新一下试试。

楼主:
我给一个人修,他修好了,我也不知怎么修的,没看出换了什么

网友H:
不会吧,那是个很简单的故障,我知道是那里坏了,

网友H:
以后遇到这样的故障就不要给别人了,你可以在显示板的接口那里找到5V的电压接出来测量,显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过一分钟后不显示了,看还有没有5V的电压,一直找下去,要不然就是晶振。换一个晶振,那么就是某个小电解老化了。

楼主:
电解换过,依然。晶振没动。板上指示灯一直有亮,电压不会有问题。因为只是上板问题。

网友D:
找个好的控制卡,复制一下两个方块的EPROM里的数据换上就好了。

网友I:
如果把200KW的变频器换成315KW的AB变频器对电网电压会不会有冲击,如果有,怎么解决?

楼主:
找个好的控制卡,复制一下两个方块的EPROM里的数据换上就好了。
这个这个。这可难倒我了。怎么复制啊?

网友J:
我用TP851可以给你复制好。你在那里?我免费寄给你!

网友K:
单佛斯2800  3.7kw驱动板烧坏难以修复.不知哪有买.价格?各位朋友指点一下.也可来信huang_hai9122000@yahoo.com.cn

网友L:
复制要有单片机烧录器才可以的

网友M(2013-03-28):
我也碰到这个故障了,不过我的是有时上电无显示,有时上电乱显示,有时上电显示正常,也可以启动,运行一段时间(0到几个小时不等)又乱显示或是无显示了,主板、驱动板上电压正常(无显示或乱显示的时候电压也正常),都快把我搞死了,郁闷啊!

                           哪位大哥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希望指点一下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