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做仪表室接地?

楼主(2005-12-12):
仪表室接地怎么做?具体有什么要求吗?我查了《仪表常用数据手册》介绍的很少,那位老师能给我发张安装图,或详细说明。我的邮箱是wadipi@163.com
谢谢!

网友A:
应该属于建筑设计的内容

网友B:
可以参考机房建设的接地部分

网友C:
楼主:你是指仪表室本身接地还是指仪表室内设备接地.

楼主:
我这里仪表室的接地,是用一个∮45的镀锌管,打入地下1.5米;然后用4平方多芯铜电缆连接母带,各种仪表的接地连接在母带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D:
接地好象不行。我找找规范给你。

网友C:
接地方法已经传至你的邮箱

网友E:
注意理电源接地远点,深埋1.5-2就可以了。加屏蔽更好

楼主:
CANG001谢谢你,我已收到,非常感谢。我想问问:如果用一根∮45的镀锌管打入地下1.5米,用4平方多股铜芯线连接到仪表室母带上。仪表不是很多,有十多块吧。这样的地,可以吗?

网友C:
如你所说,用一根∮45的镀锌管打入地下1.5米,用4平方多股铜芯线连接到仪表室母带上。仪表多不多不是问题,是否合适要看仪表的接地电阻要求.一般要求为4欧姆以下.
如果是普通显示仪表,你这种方法对付着用,我想还是可以原谅的吧.
当然,还要看效果.不行多打几个,撒点盐水.
在外干活都不容易,全当糊弄甲方吧.

网友F:
长知识了.

网友G:
我这方面也没太懂,哪位仁兄如果有好的资料,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tianjinsheng@sohu.com

网友H:
我这方面也没太懂,哪位仁兄如果有好的资料,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邮箱LLB8818@163.COM

网友I:
我觉得仪表室接地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以后仪表不正确了,原因都查不到.仪表接地有:工作接地,信号接地.这两种接地应该分清楚.仪表接地一般要小于4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