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几个问题

楼主(2005-12-12):
刘老师:
   您好,三菱伺服电机规格参数里,有两个概念不是很明白,在选择电机时应怎样考虑?
  一个是,速度相应频率。另一个是,连续定额转矩时的功率变化率。它们有什么含义?
  在mr-j2s伺服放大器里也有一个概念不明白,“速度频率相应”,请给以解释?

楼主:
手下之错,在电机规格参数里第一个是“电机的转动惯量”,知道这个对于选电机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电机的转动惯量”,用来与负载的转动惯量匹配。
“速度相应频率”、“速度频率相应”,是“响应”还是“相应”?如果是“响应”,这个参数越大,说明电机性能越好,三菱好象是550Hz。
“连续定额转矩时的功率变化率”,这个没看懂

楼主:
电机的转动惯量怎么与负载的转动惯量匹配呢?能不能讲详细一点。是“响应”,不是“相应”。还有速度频率响应大了,电机那个性能会更好呢,原理是什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