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TP170micro 与s7-200通信电缆问题?

楼主(2005-12-12):
我自制了一根TP170micro 与s7-200通信的电缆,3-3,8-8,用的是普通电缆, 通信不上.
后有朋友告诉我需3-3,4-4,5-5,8-8, 接好还是不行,
3-3,8-8,5-5也不行.
请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是我的接线不对,还是必须用屏蔽电缆,我在家做实验,没有大的干扰.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TP170micro的波特率和S7-200的波特率设置的不一致. 通信电缆3-3,8-8能通.

网友A(2006-07-01):
imgg,你好,TP070和CPU224通讯线是不是3-3。8-8。5-5。4-4。啊。我自制的就是这样子的,和新型号的CPU(最近出的)可以通讯,和以前的老版本CPU就是不行,也不知到底是???

楼主:
检查是否是程序问题.

网友B(2007-12-03):
好又便老师知道TD200到S7-200的通讯电缆的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