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fix问题,在这里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

楼主(2005-12-12):
易某不才愿为大家解决,易某工控3,4年闷头苦干,用心专研,小有所成(嘿嘿,有点不谦虚了,不过在我们单位还是佼佼者阿,我们单位在同行业内全国排行第三呢闲话不说了),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我国的工控行业做大做强,走向世界

网友A:
ifix的OMR驱动与omron的cpm2a做过通讯,
请留下联系方式或者QQ,有问题请教。

网友B:
你当初学习IfIX的时候有没有培训资料?小弟现在急需,IfIX的电子书讲得太粗糙了,希望系统的看一下。万分感谢!
mengxqts@163.com

网友C:
bjbq7:
      我做过这方面的事情,详情请联系:wxxj2003@yahoo.com.cn

网友D:
感谢 易初莲花 热情为积极学习的小鸟提供帮助,我问个初级问题。能不能提供一些配方的实例或者介绍一下配方的应用。
因为在IFIX的sample中,配方介绍的很少。
敬等您的回复

网友E:
感觉报表比较难,希望给各简单的例子讲一讲!thanks

网友F:
请教:
  我厂采用ifix软件,似乎历史曲线只能小于9条,如果某组历史曲线超过10条时,查看起来十分麻烦,必须进行Ctrl-W等一系列操作后,才能查看,不太方便,如何解决.
  请予以指点,谢谢.
  sxlcsnc@163.com

网友F:
在报表生成的过程中出现下列信息:

  错误数 -2147212502(8004232a)
   正在进行网络事务处理
   确认全部

  无论是否进行确认,均可以产生需要的报表.

网友F:
 我厂的操作员记录只可以记录对模拟量操作的记录;报警信息也比较正常。请教:操作员的所有行为记录(如电气设备的启动顺序)如何实现。 请赐教,谢谢。sxlcsnc@163.com

网友G:
我做了一个项目是IFIX用MB1通讯,但运行了一段时间后,部分DI在IFIX中读不上来,数据库管理器里面显示的也是????,通讯和驱动都查过了,没什么问题,但就是读不上数.请高手指点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谢谢!
QQ:5377839

网友H:
IFIX支不支持64位CPU和64位XP系统

网友I(2006-01-11):
我的MBE驱动突然停止工作,我按开始就出现以下提示:
          “AN  EXCEPTION  HAS  OCCERRED  WITHIN   THIS  METHOD ”是有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F:
堵车了:
是否部分卡件的通讯故障,特别需要检查RIO处理器接口模块.

网友J:
下面引用由fly0808在 2005-12-21 12:28:00 发表的内容:
  感觉报表比较难,希望给各简单的例子讲一讲!thanks
--------------------------------------------------------------------------------------------

网友I:
RIO处理器接口模块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帮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L(2006-04-20):
团结就是力量啊

网友M:
小弟现在做一工程,要求在ifix3.5里面实现报表生成,输出和打印,由于原来我一直做的fix,对这不是很熟,现在很急啊!!急求各位大侠帮助!!,最好有实例,我的邮箱:wq1288@126.com

网友N(2007-10-15):
请教
   我用OPC连接,当运行IFIX 软件时OPC,数据库的数据读取都正常,但关掉IFIX 软件后,再重新启动IFIX软件时,只有OPC能读数,而数据库刷新后不能读,只有将数据库的I/O点重新建立后才能读,请问怎样解决?谢谢!
QQ 380368351
EMEL lcs1980416353@sohu.com

网友O:
小弟在此求一份IFIX的画面,关于污水处理方面的画面,主要是管道的画法什么的,在此谢过了   wnv1208@163.com

网友P:
我的ifix与昆腾PLC通讯时,模拟量的设定值有时可以输入,有时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Q:
别问他了,都两年了,估计丫早改行了

网友R:
这么长时间了,别问了,估计这斯已经出家了。

网友S:
易工:看到您的帖子真是如获至宝,能不能说说ifix有什么缺点,我比较想知道一个很好的东西的一些坏处。呵呵,听起来有点不好理解哈!

希望能给出一些ifix的缺点

E-mail:shaoshuai@dracoo.com

网友T(2007-12-07):
你好!能留下你们的QQ号吗?我公司现在也在用ifix,遇到不懂的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指点啊。我qq:429896069

网友U:
麻烦一下,如何在IFIX画面中添加一按钮实现操作权限的登陆?

网友M: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现在碰到三菱FX2-48MR跟IFIX组态的问题,现在驱动和IFIX都有了,ifix也能连上PLC,就是不会写ifix里面的过程数据库地址,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V:
to hukan:
可以用图表组试试
操作纪录可以在启动停止等按钮的脚本中加入 system.sendoperatormessage "启动电机",node
参考ifix自动化手册

to ifix新手:
报表最方便的是用excel,可以先建一个报表模板,就是报表的格式,然后在时间调度里写脚本,一般如果一天一个报表的话,可以在0点时打开模板,写入数据另存为mmddyyyy.xls,另存为mmddyyyy.htm文件,在其他整点打开mmddyyyy.xls写入数据,另存为mmddyyyy.htm文件.查看就在画面中插入一个ms的webbrowser控件,使用webbrowser.navigate2 指向mmddyyyy.htm文件

to 韶华
先启用安全,添加按钮,编辑脚本输入 login

网友W:
大家好  有没有IFIX3.5的组态方面的资料  谢谢! 邮箱zhj_zdh0201@163.com

网友X(2008-01-25):
我最头疼的就是移植问题。

网友Y:
我用的IFIX3.5 与OMS驱动,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一会就又好了,其它都正常,OMS里只有DM,CNT,CIO
其中DM,与CNT,出现次数最多,请高手们帮帮我

网友Z:
TO 张道陵:
请您把制作报表的步骤写一下好吗?特别是模板,怎么读取IFIX数据呢?

网友AA:
绝对头疼的问题:
  问题如下:
     软件ifix 4.0,driver: mb1
     现场的系统只支持modbus,所以用了mb1驱动读取数据,正常情况下,数据通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现场的设备断电后在恢复(包括设备的正常与非正常停电)我们的mb1就无法再继续读取数据了,除非手动将mb1驱动进行:停止-启动(在ifix的工作台里面点击任务控制,选择mb1驱动,然后停止,再启动)的操作后才又能继续通讯,现在因为现场设备的断电有时候一天里面几次是正常的,所以每次都要手动来重新连接。这个问题一直密友解决。望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Z:
这个报表我搞的一头雾水,一点都不明白。现在怎样做模板都不知道,就是连不上IFIX里的数据啊。高手说说方法步骤,谢谢!

网友AB:
to coralsweet:
  你所说的问题不难解决,你所用mb1驱动可能在失败重连的设计上存在缺陷,可以尝试其它的第三方驱动程序,如opc server for modbus,这种驱动网上很多,调试也很简单。

网友AA:
to yh2018:
   你好,谢谢你!还有疑问,就是你说的opc server for modbus这种驱动是不是一个单独的modbus 的驱动程序!这种情况是不是用你说的这样的驱动来采集下面设备的数据,然后ifix 作为opc client 来读取它的数据?
  或者是象mb1一样的驱动?我先去找找看!

网友AA:
to yh2018:
   感谢您的提示,我找了个opc server for modbus的软件,等我去现场调试下,看看效果,希望可以哦。

网友:
ifix4.0在运行时会时不时的弹出:“内存溢出。。。”或“存储空间不足,无法执行此命令”或“资源不足,无法打开”等等。然后画面的信息有可能就丢失啦,变成白屏,机子像死机了一样。求专家帮帮忙呀。谢谢啦,

网友AC(2008-03-01):
我精通IFIX3.0-3.5,你们说的问题我能解决,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发邮件与我联系,需到现场解决。邮箱:mzhjun@tom.com

网友AA:
to yh2018:
   感谢您的提示,我找了个opc server for modbus的软件,等我去现场调试下,看看效果,希望可以哦。

--------------------
用了opc server for modbus软件,结果通讯不上,配置和mbe里面只要有用的参数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是我的软件用的有问题,还是为什么,我门用的是虚拟串口!

网友AD(2008-07-10):
安装 IFIX 4.0 时 到报警查看时出现 Error 1904 Module C:\program Files\GE Fanuc\Alarm Viewer\Viewer\ProficyAlarmViewer.ocx failed to register HRESVLT - 2147220473 Contact your personner    重装XP系统后,直接安装IFIX4.0 就出现这个问题.安装完后 无法运行 编译程序 出现内存益出  系统错误    比较急,,,望各位老师能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kingli0286@163.com

网友AE:
IFIX4。0如何与s7-400h通讯?

网友AF(2009-02-05):
你当初学习IfIX的时候有没有培训资料?小弟现在急需,IfIX的电子书讲得太粗糙了,能不能提供一些配方的实例或者介绍一下配方的应用。cuiweiwei5258@126.com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IFIX4。0如何与s7-400h通讯?

可以安装S7A驱动,然后参考相应的说明连接下位PLC数据

网友AH:
我就不喜欢用IFIX.稳定性一般,开发难度一般,但是操作麻烦

网友AI:
一个简单问题,怎样才能任意修改iFix 画面大小?

楼主:
ifix的发展太慢了,以前3.5的时候还挺稳定的,现在出来4.0了,可是感觉不稳定了,做好的项目,老出问题。最近用了一次三维力控,在通讯和报表方面比IFIX方便多了,如果稳定的话建议公司换三维力控了

网友AJ:
http://www.021le.com 一站式工控产品采购

网友AK:
我是IFIX初学者,没有硬件狗,怎样能让软件运行时间延长?

请大家多帮助!!!

网友AK:
我是IFIX初学者,没有硬件狗,怎样能让软件运行时间延长?

请大家多帮助!!!

header11@163.com

网友AL: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您解决了没有??  请告诉我一下,万分感激  shuyingqiu@163.com

网友AM:
边框拉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AN(2009-04-24):
小生刚入道,有一问题请教:S7A中Q点如何配置powertool??plc300连了好几个PLC200,我想连接它们通信状态,可以直接读取Q点吗??如果能,怎么读呢??折腾了好一阵子没搞定!!

网友AO(2009-06-16):
请教各位高手:整个系统已经正常运行了一年,但最近iFIX报警记录里面总是在不停地警报“ALMODBC—日期时间字段溢出”,是不是日期时间格式有问题?具体在哪如何设置更改? 不甚感激!!cowrturn16@163.com

网友AP(2009-07-29):
我的IFIX与FSC系统用MBE进行通读,DI点的读取正常,但模拟量读不上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Q:
现在我有一台SC501(不是501DE)的PLC,要与IFIX4。5连接,使用CPU上自带的TCP/MODBUS口,因为没用过IFIX,照着教程进行相关配置以后,怎么也连不上,我们抓过此PLC的编程口协议,怀疑是IFIX的MBE驱动与此PLC通信口协议不匹配。请问有没哪位高人曾做过相似工程?分享一下

补充:此PLC可通网口下载程序,

网友AR:
workspace 更新系统注册记录失败.怎么解决

网友AS:
关于IFix4.5通过OPC怎么批量添加变量到项目中啊 除了用表格 还有其他方法吗?

还有请问 你们是哪家公司啊?

网友AT(2010-04-27):
ifix4.5 为什么安装后,一点按钮就进入vb界面,显示编译错误:模块之间循环相关 邮箱:ning5182006@126.com

网友AU:
ifix4.0的新安装结束报0.4错误

网友AU:
ifix许可证到期解决方案

网友AV:
哥们,请教个问题。偶是初学菜鸟。
1、有一个控制设备,是通过MB1来链接的。开始的时候设备要通过RS485做一定的初始化。如写入寄存器40101 值为1,等待20秒后,在写入2进行下一步动作。这个VBA代码如何写呢?
2、另外我问一下,MB1的里面默认端口是com1-com8,如果超过8个com还可以链接吗?
3、我发现用数据链接专家输入的数字是整数的时候,它老是会变成小数,如输入100,会变成99.98,请问如何让数值就是100呢?

谢谢赐教。

网友AW(2010-10-22):
1.在IFIX中建立标签组,然后怎么样才能在在一服画面里使用一组特定的标签而不用到其他的标签,

2IFIX中曲线图表怎么编辑脚本,能够使它改变图表X轴的范围和刻度,还有怎么样编辑一个按纽的脚本使它能够在现实.历史曲线两种状态间转换,并且怎么样才能把一个特定的标签组中的标签传递个这个数据表呢,

请帮帮忙啊,我很需要!!!!!!!感谢万分!!!!!!!

网友AW:
灌水的鱼兄弟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诉我啊 !?我邮箱是yuwei20092009@126.com

网友AW:
1.在IFIX中建立标签组,然后怎么样才能在在一服画面里使用一组特定的标签而不用到其他的标签,

2IFIX中曲线图表怎么编辑脚本,能够使它改变图表X轴的范围和刻度,还有怎么样编辑一个按纽的脚本使它能够在现实.历史曲线两种状态间转换,并且怎么样才能把一个特定的标签组中的标签传递个这个数据表呢,

请帮帮忙啊,我很需要!!!!!!!感谢万分!!!!!!! 我邮箱是yuwei20092009@126.com

网友AX(2010-12-01):
请教:

     我用的是IFIX2.6 数据库是SQL  2000  ,原来sql数据库存储数据都是每分钟记录一条数据,可是最近我换了一台新服务器后,(数据库是从原来的机器拷贝过来的)现在新服务器的记录的数据变成每秒来记录了,造成数据量特别的大,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Y:
各位大虾 新手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系统做备份,把HTR,PDB,PIC三个文件夹拷贝到PROFIC IFIX文件夹后,替代。再打开IFIX出错。提示未授权,单独替代PIC文件能看到画面,请教该如何配置SCU文件。。是不是授权出了啥问题

网友AY:
我用的4.0的版本。。在原来的工控机上能用

网友AZ(2011-02-07):
ifix4.0在运行时会时不时的弹出:“内存溢出。。。”或“存储空间不足,无法执行此命令”或“资源不足,无法打开”等等。然后画面的信息有可能就丢失啦,变成白屏,机子像死机了一样。求专家帮帮忙呀。谢谢啦, glc07070@sina.com

网友BA(2011-05-13):
怎么在IFIX 4.5 版本的画面中通过  点击画面中的按钮 来启动画面的运行啊  QQ :1024454887

网友BB(2011-09-23):
请问我的ifix启动时总是报 nio-poll-index2handle-invalid index的错误 使的MB1驱动无法启动 有哪位遇到过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啊?

网友BC:
我用C++ Builder建立工程读取PLC的数据,IFIX怎么才能读取到C++ Builder里面的数据,有没有方便一点的控件。

网友BD(2011-11-14):
我上位机是IFIX5.0与下位机西门子300PLC通讯(配以太网卡),S7A驱动。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运行4个小时左右,IFIX就停止通讯,数据连接显示全是“????”,关闭IFIX软件重新启动又恢复正常,反复如此,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耽误大家宝贵时间,麻烦你帮我分析下,非常感谢!

网友BD:
我上位机是IFIX5.0与下位机西门子300PLC通讯(配以太网卡),S7A驱动。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运行4个小时左右,IFIX就停止通讯,数据连接显示全是“????”,关闭IFIX软件重新启动又恢复正常,反复如此,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耽误大家宝贵时间,麻烦你帮我分析下,非常感谢!wangshushuigf@163.com

网友BE(2012-02-21):
您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ifix中的数据看不见历史趋势,运行ifix时,会弹出一对话框“Historical Collect    无法读取数据文件[119]”请问该如何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BE:
您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ifix中的数据看不见历史趋势,运行ifix时,会弹出一对话框“Historical Collect 无法读取数据文件[119]”请问该如何解决呀?谢谢了  我的邮箱569240202@qq.com

网友BF(2012-03-27):
想通过IFIX5.1实现变量的报警闪烁和报警音效的功能,并最好能有个复位键在报警音效响起后能起到消音功能的,谢谢各位大师啦,小弟急求,各位大师可以发我邮箱294232549@qq.com

网友BG(2012-07-12):
您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ifix中的数据看不见历史趋势,运行ifix时,会弹出一对话框“Historical Collect    无法读取数据文件【119】”请问该如何解决呀?谢谢了   我的邮箱1727244021@qq.com

网友BH:
特价组态软件

iFix2.6/3.0/3.5/4.0/4.5/5.0/5.1

iClientTS 5/10/25

webspace 5/10/25

iHistorian3.1/3.5

intouch 9.0/9.5/10.0/10.1

wincc6.2/7.0

step7V5.4 V5.5

带硬件加密狗,点数与版本可以定制,并提供技术支持。

包装精美,质量可靠

QQ1260383815

网友BI(2013-08-02):
楼主怎么不说话了,问了这么多,怎么不回答

网友BJ(2014-11-28):
你好  为什么我的IFIX5.0<此处内容被屏蔽>了,但总是跳出调试,无法运行啊

网友BK:
这么多问题怎么都没看到回复呢

网友BL(2017-10-18):
电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08 r2.64位的。安装的ifix5.5,当安装传统历史库,文件在Setup\Proficy\Legacy、下iFIX55_Pulse_ClassicHistorian_002A_NLS.exe。提示要安装缺少server pack:2.等。以前的用的操作系统系统都可以安装。有没有大神能解决。

网友BM:
ifix导入GE9驱动为什么提示A C   exception has occurred within this meth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