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步进问题

楼主(2005-12-13):
各位老师:
       你们好,我用的白山步进驱动器为三相Q3HB64MA,马达为三相BSHB368,在使用中经常有走不到位的现象,电流已经调到最大5.8A,电机工作在快速的正反转状态,将速度调要求低,也有此现象,怀疑电机的力不够,是否有什么办法解决(细分为3000PULS/360度).

网友A:
先查电机不带负载时,有否此现象.

网友B:
"将速度调要求低"
速度是多少?

网友C:
1。步进脉冲、方向等外部输入信号可能受干扰而出现丢失,检查你的系统与驱动器之间连接信号的信号质量。
2。检查你的系统发出的速度曲线是否合理,不合理的速度曲线会引起电机丢步。

驱动器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丢步的,所以问题一定出现在使用环境上。所以不必在驱动器上找原因。

网友D:
估计是脉冲干扰了方向!!该用双交线!

网友E:
TO:小樊:
"驱动器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丢步的"
1,什么情况下,驱动器算是正常使用?
你真的敢保证步进电机不可能丢步吗?

网友B:
“你真的敢保证步进电机不可能丢步吗?”
这个,大概可以认为和“保证伺服不会震荡”或者“保证伺服不会滞后”这类的说法差不多。

网友F:
楼上的几位都是高手呀!分析的挺有道理的!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F:
刘老师说的对呀!如果敢保证步进电机不可能丢步的话,那还有那么多人用伺服????
楼主可以咨询一下白山呀!!!

网友C(2006-01-17):
如果接线问题能够被排除的话,“力矩-速度”曲线不合理是最有可能的了。请仔细检查!

网友G(2009-06-07):
各位老师:

             你们好;白山步进驱动器D3HB220M的内部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使一般的步进电机运转??

网友H:
这个问题打电话去白山就搞定!

www.daitomo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