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TP170A和protool通讯

楼主(2005-12-13):
我的触摸屏是tp170A,怎么不能把protool的工程下到屏幕上呢!系统老是提示请检查设置,界面,电缆!我用的是ppi电缆,直接接到串口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才接触这个东西,很多不知道,谢谢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通讯协议的!

网友A:
谁告诉你用PPI电缆的。自己做条电缆就可以了。PPI电缆是200PLC与电脑连接的。

网友B:
ac 米兰说的不错,您需要自己制作一根232电缆或购买一根都可以。

楼主:
哦谢谢,自己制作,怎么连接呢?哪位高手能附图!

网友C:
买一根也可以嘛,很便宜的,一百块左右.

网友D:
TP170A的下载电缆是RS232电缆,PPI不行.
RS232电缆代理商有买,很便宜,自己做也可以接法如下:
2-3
3-2
4-6
5-5
6-4
7-8
8-7
1,9 不用接.

下载口是232口,也不是和PLC连的那个口.
下载设置在菜单: 文件---下载----选择
选好串口和波特率.
然后执行: 文件----下载---开始项目下载.
应该就OK了.

网友A:
不用那么复杂。
2————3

3————2

5————5
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是按照ac米兰的接法做的线,可以用。

网友F:
这种屏我没用过,但得看它有几个口,都是啥口了,有232口用RS232  没的话有MPI 或PPI 的口就的用MPI 或PPI 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