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711混条机的伺服电机

楼主(2005-12-13):
请问:谁有711混条机上的伺服电机?新旧不限。是意大利SBC的,驱动器用的是HPD35,电机功率16.4KW,转速3000,频率50HZ,电压307V,转矩70牛米。电机上有如下10个接口:EXCT+(RESOLVER HIGH)、EXCT-(RESOLVER LOW)、SIN+(RESOLVER HIGH)、SIN-(RESOLVER LOW)、COS+(RESOLVER HIGH)、COS-(RESOLVER LOW)、PTC+、PTC、SHILD、GND。0512-68289509 陈工

网友A:
如果与上位机接口没有特别要求,就一起替换吧!

楼主:
感谢徐俊提醒,不好替换的,主要受体积、功率、PLC程序、伺服驱动器型号的限制。如果有坏的同型号电机也可以,如果有,请速与我们联系。

网友B:
把电机和驱动器一起换掉吧,一般伺服电机都是成套的,也不会单卖电机,根据你说的,安川电机应该有相应的型号可以替换你的伺服,咨询电话:0755-33346382 江先生

网友C:
安川有吗?好像没有吧,是什么型号的,我怎么不知道
不要误导吧,这款电机如果替换也必须用欧美的伺服才能替换。日本的应该都不能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D(2008-10-30):
我可修好.广州德威电子科技 伺服电机维修中心 http:www.deweidz.cn
地址:广东省广州黄埔区茅岗路与护林路交汇处 联系人:郑先生 13694265918 13762601882
电话:020-33020089 邮编:510700 E-mail:648975263@QQ.com QQ:648975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