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故障现象谁能解决?

楼主(2005-12-13):
有一台欧姆龙CPM1A的PLC故障现象如下:当把CIF01适配器的通讯插头连到PLC的通讯口中时接通电源,PLC的RUN指示灯不亮,没有输出,当把通讯插头拔下再通电时,RUN指示灯亮,这时再把通讯插头插上,在线监控可以看见PLC 工作正常,而此时如果在电脑上断开连接,再接上时通讯是正常的,可是PLC的RUN指示灯又不亮了,没有输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通讯线有问题!换一根试试。

网友B:
cpm1a没有运行 停止开关。正常的。如果想改成一直运行,需要修改DM区的的一个值。

网友C:
改变一个DM值

楼主:
TO米兰:需要更改那一个值?更改以后对PLC没有影响吗?

网友D:
CX-P里面默认设置的是编程器方式,你可以在参数菜单里改为运行方式或监控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B:
dm6600=0202或0201。对PLC没有影响。不过 需要要编程器来改

网友E(2011-11-10):
深圳精诚自动化专业从事CPM1A维修 淘宝网址:http://happyboy820.taobao.com/

网友F(2015-02-25):
CX-P中菜单栏依次打开PLC--编辑--设置,在启动设置中选择上电后PLC的模式。然后把设置下载到PLC。断电再上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