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的小疑问

楼主(2005-12-13):
最近在学西门子S7-300的编程,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关于在中断程序OB40中有系统自带的一些局部变量,我想请问一下,那里面的局部变量可以改变其类型吗?如果改变了对程序执行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A:
类型不要修改,这样容易出错,因为都是系统要用的变量。

楼主:
那如果要用里面的局部变量与一个不同类型的比较该怎么用啊?
比如OB40_MLD_ADDR(W)于一个int比较应该转换,好象S7-300没有将WORD转换为INT的指令啊?
楼上的大哥帮人帮到底,谢谢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关注!!

网友A:
把它mov到int寄存器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网友C:
还是不改的好,如一定要变,可以先把变量读出来再处理。

楼主:
 激情如火:
    把它mov到int寄存器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这招挺灵,谢谢各位大侠了

楼主:
还有数字量输入模块SM321,P型和N型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晕!
怎么没人回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