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6.0无法激活项目的原因何在?

楼主(2005-12-13):
操作系统为xinXP专业版sp1(网络提示可以升级至Sp2。还没有升级)
安装了wincc 6.0,step7 5.2以及plcsim5.0
因为以前安装wincc 5.1时候不能激活是需要安装hotfix
请问6.0是不是也需要安装补丁呢?
需要安装哪个?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A:
wincc6无需安装补丁,也没有相关补丁。

网友B:
如果是5.1的项目,需要转换

网友C(2006-10-19):
今天我复制了一个可以确认是6.0的项目到笔记本上,可以激活,但是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激活的同时,取消激活的进度条又开始出现,一会项目又停止激活了,不知道哪位大侠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D:
此类情况我遇到了,折腾了几个小时没有成功
第二天上班再试,好了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过,猜想是哪个服务没开,因为重起后就好了。

网友C:
同志们,问题解决了,请检查一下*.mcp的路径吧,如果含有汉字是不能激活的,连含有"按了CAPSLOCK后的汉语输入的大写字母"都不行;

网友F:
WINCC无法激活项目的可能原因数不尽数!!!

网友G:
虽然帖子的发表很老,但大家借题发挥,wincc6.0我还没有装上,因为它要n个条件.
痛苦啊.

网友H:
我的WinCC5.0,可以制图,有授权,操作系统2000
可我激活运行时(未曾连PLC)就出现了激活到了70%,马上又出现了取消激活的情况.
WinCC5.0不能用,苦闷死了,
请高手解答,在下先多谢了!!!

网友I:
可能是你的文件用到中文名称了!!这样的话WINCC就会很不稳定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J(2007-08-31):
wincc6.0的项目直接复制后无法激活,可以用wincc工具里Project Migrator 工具,把该项目转换后,(如需重启机子)即可激活。百试百爽哦!

网友K(2007-11-12):
http://www.smart-sys.cn/article/show/33

网友L:
这个倒没注意!WINCC6。0还是很好用的!装了SQL2000,消息队列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M:
试看一下你的项目名称是否与你的计算机名称一致呢.

网友N(2008-08-25):
我安装的是wincc6.0,一激活跳到60%就出现CCWriteArchive server.exe出现故障需要关闭,烦得很。wincc重装了好几次了还是老样子,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O:
安装好后,在安装一次,选择自定义安装,都打对号就行了

网友N:
不行啊,自定义安装后还是不行,问题应该不是出现在这里。单激活图形运行系统是可以的,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和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就是激活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授权的原因。但是我记得第一次安装的时候都可以激活的,后来卸了重装就无法全部激活了!???

网友P:
应该不是授权原因,因为你加了变量以后它就要加载,加载检索不到变化才退回激活的,只是本人看法

网友Q(2008-10-27):
WINCC6.0 和以前的版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有在6.0下重做项目

网友R:
你用的项目文件中的文件夹有中文

网友S(2009-01-06):
受教了,我出现的问题和17楼的相似,解决的方法也是将路径中的中文消灭,现在好使了!不行的朋友不妨试试!!!Thanks all the friends here!!!

网友T:
我认为国外软件路径,文件名等最好少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