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变频转换的再讨论

楼主(2005-12-13):
在实际的应用之中,经常会遇到电机经过变频器启动后再转为工频运行的情况,比如在供水系统中,或一些不允许停机的应急系统中,还有一些将变频器作为启动器使用的场合.但是遇到的问题是:在转换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直接接入工频,(这是与软启动的主要区别之一),这就会造成电机的二次启动,虽然电机的二次启动电流要小于电机直接启动,但是一样会对系统造成冲击,现在讨论:这样的二次启动在工艺要求上是否允许,这样的冲击对机械 电气的冲击是否允许,有没有平滑的转换,怎么实现?

网友A:
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162195

网友A:
小功率才可以!

楼主:
但是我要讨论的就是高电压大功率的,而且不仅仅是在供水上的应用,在皮带拖动等等方面都有这种现象。我现在开发的就是200KW/1140V的皮带拖动,工艺要求大转矩平滑启动,之后可以在工频运行,因此需要用变频器的高启动转矩启动,启动之后转换到工频运行。但是在向那篇讨论的做完之后,转换的冲击还是很大的。

楼主:
在工厂中作空载试验:1140/200KW的电机,变频启动到50HZ,电流40A,转换到工频(过程时间1.5S),冲击电流150A,当然比直接启动要小许多。工频启动电流300A(电流表撞针了)